51单片机抢答器设计 MAX7219程序Proteus仿真图

楼主:
以单片机为核心,设计一个8位竞赛抢答器:同时供8名选手或8个代表队比赛,分别用8个按钮S0-S7表示。
设置一个系统清除和抢答控制按钮,由主持人控制。
抢答器具有锁存与显示功能。即选手按按钮,锁存相应编号,并在优先抢答选手的编号一直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零。
抢答器具有定时抢答功能,且一次抢答的时间由主持人设定。
当主持人启动“开始”键后,定时器进行减计时,同时扬声器发出短暂的声响,声响持续的时间为0.5s左右。
参赛选手在设定时间内进行抢答,抢答有效,定时器停止工作,显示器上显示选手的编号和抢答时间,并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除为止。
如果定时时间已到,无人抢答,本次抢答无效,系统报警并禁止抢答,定时显示器上显示00.
通过按键改变抢答时间。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x7219.h"
sbit beep=P3^7;//蜂鸣器
sbit k1=P2^0;//清零/设置
sbit k2=P2^1;//开始

uint beep_time=0;//蜂鸣器延时
uchar mode=0;//模式,0复位,1开始,2设置,3停止,4超时错误
uchar sec=0,miao=10,miao_set=10;//倒计时
uchar num=0;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TH1=0XFC;
        TL1=0X18;
        ET1=1;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TR1=1;
        max_init(4);
        max_send_byte(1,miao/10);//初始化显示
        max_send_byte(2,miao%10);
        max_send_byte(3,num/10);
        max_send_byte(4,num%10);
        while(1)
        {
                if(mode>2)//开始模式
                {
                        if(!k1)//复位
                        {
                                mode=0;//复位模式
                                miao=miao_set;//复位倒计时
                                num=0;
                                max_send_byte(1,miao/10);//显示
                                max_send_byte(2,miao%10);
                                max_send_byte(3,num/10);
                                max_send_byte(4,num%10);
                                while(!k1);
                        }
                }
                if(mode==0)//复位状态
                {
                        if(!k2)//开始
                        {
                                mode=1;//开始模式
                                miao=miao_set;
                                beep_time=500;//启动蜂鸣器
                                while(!k2);
                        }
                        if(!k1)//设置时间
                        {
                                if(miao_set<30)
                                        miao_set++;
                                else
                                        miao_set=0;
                                max_send_byte(1,miao_set/10);//显示
                                max_send_byte(2,miao_set%10);
                                while(!k1);
                        }
                }
                if(mode==1)//抢答模式
                {
                        switch(P1)
                        {
                                case 0xfe:mode=3;num=1;//选手1
                                        max_send_byte(3,num/10);//显示
                                        max_send_byte(4,num%10);
                                        beep_time=3000;//启动蜂鸣器
                                        break;
                                case 0xfd:mode=3;num=2;//选手2
                                        max_send_byte(3,num/10);//显示
                                        max_send_byte(4,num%10);
                                        beep_time=3000;//启动蜂鸣器
                                        break;
                                case 0xfb:mode=3;num=3;//选手3
                                        max_send_byte(3,num/10);//显示
                                        max_send_byte(4,num%10);
                                        beep_time=3000;//启动蜂鸣器
                                        break;
                                case 0xf7:mode=3;num=4;//选手4
                                        max_send_byte(3,num/10);//显示
                                        max_send_byte(4,num%10);
                                        beep_time=3000;//启动蜂鸣器
                                        break;
                                case 0xef:mode=3;num=5;//选手5
                                        max_send_byte(3,num/10);//显示
                                        max_send_byte(4,num%10);
                                        beep_time=3000;//启动蜂鸣器
                                        break;
                                case 0xdf:mode=3;num=6;//选手6
                                        max_send_byte(3,num/10);//显示
                                        max_send_byte(4,num%10);
                                        beep_time=3000;//启动蜂鸣器
                                        break;
                                case 0xbf:mode=3;num=7;//选手7
                                        max_send_byte(3,num/10);//显示
                                        max_send_byte(4,num%10);
                                        beep_time=3000;//启动蜂鸣器
                                        break;
                                case 0x7f:mode=3;num=8;//选手8
                                        max_send_byte(3,num/10);//显示
                                        max_send_byte(4,num%10);
                                        beep_time=3000;//启动蜂鸣器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中断
{
        TH0=0X3C;//重装50ms
        TL0=0XB0;
        if(mode==1)//开始模式
        {
                if(sec<20) //计时1s
                        sec++;
                else
                {
                        sec=0;
                        if(miao>0)//倒计时
                        {
                                miao--;
                                max_send_byte(1,miao/10);//显示
                                max_send_byte(2,miao%10);
                        }
                        else
                        {
                                mode=4;//超时
                                num=0;
                                beep_time=3000;
                                max_send_byte(1,miao/10);//显示
                                max_send_byte(2,miao%10);
                                max_send_byte(3,num/10);//显示
                                max_send_byte(4,num%10);
                        }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定时器1中断
{
        TH1=0XFC;           //重装定时器
        TL1=0X18;
        if(beep_time>0)//蜂鸣器响
        {
                beep_time--;//蜂鸣器计时减一
                beep=!beep;        //蜂鸣器取反,产生500HZ频率
        }
        else
                beep=1;                //关闭蜂鸣器
}

#include "max7219.h"
#include "intrins.h"
//数码管地址从1到8
void max_send_byte(uchar addr,uchar i) //发送i到addr
{
        uchar k=0;
        uchar a;
        a=addr;
        max_load=0;
        for(k=0;k<8;k++)
        {
                if((a & 0x80)>0)
                        max_din=1;
                else
                        max_din=0;
                a<<=1;
                max_clk=0;
                _nop_();
                max_clk=1;
        }
        a=i;
        for(k=0;k<8;k++)
        {
                if((a & 0x80)>0)
                        max_din=1;
                else
                        max_din=0;
                a<<=1;
                max_clk=0;
                _nop_();
                max_clk=1;
        }
        max_load=1;
}
//初始化
//i设置数码管个数
void max_init(uchar i)
{
        max_send_byte(0x0b,i);//设置个数
    max_send_byte(0x09,0xff);//译码方式
        max_send_byte(0x0a,0x0f);//最亮
        max_send_byte(0x0c,0x01);//开启显示
        max_send_byte(0x00,0x00);//关闭测试功能
}

仿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