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了波的失真,应如何解决

楼主:
屏幕截图 2025-06-28

上部分

上部分

网友A(2025-06-28):
第一图是文氏电桥振荡器吧?R27应该是R25的两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图是文氏电桥振荡器吧?R27应该是R25的两倍。

不行,试过了
三倍只会顶部失真,而两倍图形变成了M

网友C:
运放换成双电源试试

网友D:
如果是文氏电桥振荡器
在反馈回路中,那是要加二极管限幅的,不然,波形一定是会失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文氏电桥振荡器
在反馈回路中,那是要加二极管限幅的,不然,波形一定是会失真的

二极管限幅是最糙的方式,仔细看还是有明显失真。

高明的限幅办法多的是,比如硅谷第一家高科技公司是hewlett-packard,这个公司第一个产品是HP200A信号发生器,本质上就是个电子管文氏电桥振荡器,相当于楼主第一图中R25那个元件,HP给换成了一个灯泡,输出幅值过大灯泡亮了电阻增大,增益自然小了,最后输出了完美的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