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双路负反馈的异像

楼主:
这双路负反馈,如图所示,
负载是容性的,外反馈环是电阻,内反馈环是电容,
这放大器的幅频与相频特性,原本都有很足够的裕量,但为甚么引入双路反馈后就发飚了呢?!
我忽然发觉,这网络重新绘制后,得出的其实就是个〖桥T〗网络啊!!
桥T,就是个「带阻」网络,带通带阻,都可充当震子,而且,桥T需要的背景是 反相,增益也得较高才行,那么,放大器的 增益与相位裕量 都必须充足才能起震。

网友A(2025-06-29):
十年前,有一位 徐姓大牛 闯入全国电子技术论坛,对 技术水平及论坛一众师尊大肆鞑伐,好一派「在坐各位统统都是垃圾」的范儿,
他发表的其中一个专题就是,BigNot,引用的是GreenTim的著作,徐大仙对这位可谓推崇备至,跟现今相比,在当年关于 BigNot 的资料在网上可真不多,难道是经这徐大仙这么一闹腾才开始受到关注?!

网友A:
震荡,论原理不就是 负阻与反馈 那么两大类吗?!
正反馈,同相才能实现我也懂,但是,放大器自身的类型是甚么,不就是 同相及反相 两种吗?!
即使是 相移震荡器,这相移网络的设计难道不是根据 180° 的规范,那就意味着,此放大器的相位裕量应该也是 180° 才对吧,这样的反相放大器如果单纯用作放大,会自激吗?!
桥T网络,是震子,震子的身份定位,是负载,负载不属于放大器的配置,我感觉,反相放大器的相位裕量,是没把负载参数算进去的。

网友A:
震荡跟自激,是有分别的,应该有分别才对,
自激,是病态,震荡,则是应用,清清楚楚,震荡器不论以甚么方式获取正反馈,放大器的增益储备与相位裕量都必须是充沛的,保证不自激。

网友A:
自激,是病态,震荡,是应用,完完全全是两码事!
放大器不论用于放大还是震荡,增益储备及相位裕量都必须充沛,即使负反馈咋深也不会自激才是王道,
带通或带阻,都合符充任震子的基本条件,这网络,负载加上反馈链,正好就成了个〖桥T〗啊,大家觉着了不?!
BigNot的诱因不在于放大器本体的自激,放大器的增益储备足够,你一个 桥T 啪的嵌套进去,变成震荡器可是正常不过。

网友A:
把Cғ掐掉,就是个滞迴模式开关稳压器。

网友A:
忽然觉得,RC震荡器起震所需的条件,其实正正也就是 BidNot 发生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