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光LED灯的改造

楼主:
调光LED灯有3种状态:暖色36瓦。冷白色36W,冷暖色全亮34W.实际使用中不太方便。不如两色全亮状态。请问老师把两路LED的负极合并接到恒流源的地端可不可以?从实测功率来看混合色全亮状态LED的功率大约降到只亮暖色或冷色时功率的一半,对使用寿命是有利的。
   按红线接线结果LED全部烧毁!!等于直接接到220V全波整流后的高压上!岂有不烧毁之理?教训!!
   如果去掉S4525S如图2,只利用恒流源可不可以?
   这块电路板既有恒压源又有恒流源(原理不明)。S4525的56,78脚是两路LED灯串的输出负极接地端。56脚,78脚各接一支4007的负极,两个4007正极合并,两路LED的负极合并并连接在一起,实现了开机同时亮两路(混合色),横流芯片7717的电流取压电阻(1.5Ω,1.4Ω并联),把1.5欧姆改为2Ω,交流总输入功率36瓦降为29瓦,温升明显降低,亮度可以。

复制

网友A(2025-06-30):
你这是恒流源,不是恒压源,电流一致的情况,你电压有没有增加,你扩增多少列灯都没用,功率恒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恒流源,不是恒压源,电流一致的情况,你电压有没有增加,你扩增多少列灯都没用,功率恒定。

“”暖色36瓦。冷白色36W,,冷暖色全亮34W.“,这不就是恒流源的意思吗?两路全亮每路电流减半(总电流基本不变),电压降低,所以功率降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恒流源,不是恒压源,电流一致的情况,你电压有没有增加,你扩增多少列灯都没用,功率恒定。

恒流源负载负载不变功率恒定,负载变化电流不变功率会变。100MA/100V和100mA/50V、功率是不同的

网友C:
把两路LED的负极合并接到恒流源的地端如何实现恒流呢 ?
不如将输出的S4525S的D1、D2并联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恒流源负载负载不变功率恒定,负载变化电流不变功率会变。100MA/100V和100mA/50V、功率是不同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恒流源芯片能不能抗住35W电流,能抗住的话为啥要借助S4525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两路LED的负极合并接到恒流源的地端如何实现恒流呢 ?
不如将输出的S4525S的D1、D2并联试试

D2,D2合并连起来倒是个办法。实测两路单独亮时每一路电流260mA。两路同时亮时电流分别是67和63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有没有想过恒流源芯片能不能抗住35W电流,能抗住的话为啥要借助S4525S

单独各亮一种颜色的LED电流260毫安(42个LED亮)。双色LED同时亮(84个LED亮)总电流也是260毫安(每个LED电流减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两路LED的负极合并接到恒流源的地端如何实现恒流呢 ?
不如将输出的S4525S的D1、D2并联试试

S4525S的D1,D2合并后会不会产生D1低电位这一路LED亮,D2高电位另一路LED不亮,D2这个高电位接到D1低电位会不会发生问题?不得而知。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用S4525S,(S4525S只起转换开关的作用?)只用原来的恒流源合并两路LED接入。  S4535S的5脚8脚分别接两只4007的负极,正极连接后接到两路LED的负极(连在一起)可以实现开,关两路LED(取消调光功能,两路LED都亮)总功耗34W等于调光时两路LED的总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两路LED的负极合并接到恒流源的地端如何实现恒流呢 ?
不如将输出的S4525S的D1、D2并联试试

D1,.D2两路LED负极并联后接两个4007二极管的正极,负极分别接S4525S的5,6脚和7,8脚(原来LED负极接的脚位)两只4007起隔离作用,以策安全。如此可以实现开关一次即可控制两路LED的同时亮灭。

网友D:
图2的方式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