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将STC89C52RC心形流水灯的程序移植到STC8051或STC32G12K128上的?

楼主(2025-07-01):
有没有人将STC89C52RC心形流水灯的程序移植到STC8051或STC32G12K128上的?

网友A:
这个主要是io和时钟。玩具的程序,没几个人玩。

网友B:
1.用STC8051或STC32G12K128作流水灯,大材小用了。
2.流水灯程序是入门简单程序,编个就行了,不用移植。
3.非要移植,得把Keil C51换成C251,得换头文件,换延时函数,如果用定时器也得换各种设置。

网友C:
小程序移植比重写更费事

网友D:
这个移值很困难么 ?主要就是延时调整罢 。

网友E:
只要注意IO口对应正确,软件延时改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F:
直接用AI8051U兼容STC89C52RC,可以直接AiCube生成后,再移植

网友F:
建议直接用AI8051U,管脚兼容STC89C52RC,可以直接AiCube生成后再移植

网友G:
重写吧,网上资料多,移植跟重写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