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30 OTL功放制作

楼主:
三十多年前制作过TDA2030 BTL功放,现在TDA2030已经白菜价了,特别是免费打样PCB板,所以又有了再次制作它的冲动。
从《用户手册》中摘录的原理图:

从《用户手册》中摘录的PCB图:

为了熟悉电路,我重新绘制的电路原理图:

我设计的PCB图:

只进行了单声道实验,声源由一个mp3播放器提供,输入端用一个10uF的CBB电容短路左、右两声道,将立体声合并为单声道。

电源是一个笔记本电脑的电源,19V/3.95A。音箱是一个8R/10W的书架式音箱。

mp3播放器未接入时,音箱中只听到很轻微的沙沙声,没有任何干扰及交流声。
散热器用的是铝合金窗框的边角碎料,有点大了,工作时没有明显升温。
mp3播放音乐时,声音比较纯净,动听。
仪器测试,信号发生器输出正弦波,幅度200mVRMS,频率从100Hz开始,40KHz结束。负载为10R/7W的水泥电阻4个,两两并联后再串联,还是10R。示波器接负载电阻两端,5KHz时的波形如下:

经测试,得到各频率所对应的电压幅度如下表:

在EXCEL中生成的“频率-电压”(带宽)曲线图:

从曲线可以看出,由于OTL电路受输出电容的影响,低频端衰减比较严重,3db带宽在1KHz左右。
20KHz时的波形也比较漂亮:

25KHz以上,波形出现自激,特别是40KHz时,更明显。

40KHz,波形局部:

由于音频不会超过20KHz,所以TDA2030A工作在20KHz以内是没有问题的。

根据以上分析,重新修改电路,增加了高频负反馈,如下图R7与C8。

实验数据如下表:

“频率-电压”曲线图:

3db带宽扩展到500Hz左右。

网友A(2025-09-01):
C4用得太小,换47微法试试,低频可能会扩展到100赫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4用得太小,换47微法试试,低频可能会扩展到100赫芝

赞同,过去做过,c4都用到220uf。

网友C:
MARK,与楼主同感,可以继续了

网友D:
谢谢以上朋友的回复及指导,已将C4改为220uF,重新测试数据如下:

3db带宽低于1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