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扫描后输出结果进行逻辑运算的按键处理方法?

楼主(2025-07-02):
最近做按键功能,想到了一个比较抽象,但是好像也有可行性的方案,那就是采样一个按键一段时间,比如32次,然后输出一个int量(实际就是把一个32位的二进制数组变成了整数),然后通过运算判断上升沿数量(0到1的转换)进而给出按键结果
采样函数放进定时器中断里,每20ms一次,作为长按判断的时基,实际上我想的对于长按判断是直接扫描两次。

采样函数
unsigned long sampledata(void){
    static unsigned char samplecounter = 0;//8位,可以计数到255
    //输出4位16进制数,实际上是把一个32位的二进制数组变成了4位16进制数,便于逻辑运算
    static unsigned long u32data = 0;
if(startsampling){//←这里的if
    if(samplecounter < 32){
        u32data <<= 1;//整体左移一位,低位补0
        if (P32 == 1){//采样引脚
            u32data |= 0x01;//如果P32为高才计1,如果为低就继续左移一位,也就是补0,记了0
        }
        samplecounter++;
        return 0;
    }else{//samplecounter>=32的情况
        finishsampling = 1;
        startsampling = 0;
        return u32data;
    }
    }else{//←对应这里的else
        samplecounter = 0;
        u32data = 0;
        return 0;
    }
}

计算上升沿的函数
//通过逻辑运算统计上升沿数量
unsigned char recounter(unsigned long A){//A会在keyhandler调用中被赋值为sampledata
    unsigned char count = 0;
    unsigned long mask;//掩码
//左移一位,然后按位取反,mask中1的次数就是0→1上升的次数
//按下按键开始扫描,最高位一定是0,左移舍弃无影响
    mask = ~A & (A<< 1);
    while(mask){//当mask = 0时,循环结束
        count += mask & 0X01;//取最低位,与count相加
        mask >>= 1;//右移一位,抛弃最低位,最高位补0
    }
    return count;
}

然后在定时器中断里调用按键处理函数,进而调用这两个函数
void KEY_HANDLER(void){
    unsigned char re = recounter(sampledata());//调用采样函数,为re赋值

----------------------------------------------------------------------
我并没有做好这个功能,尝试几次就放弃了,但是这个采样函数和代码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这个方案比状态机方案原理清晰不少,不过RAM占用和CPU时间都更高,大家图一乐吧,如果闲的没事干的话可以试着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