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30 OCL功放实验

楼主:
前面制作过TDA2030的OTL,由于低频特性不理想,所以又进行了OCL功放的实验
从《用户手册》中摘录的原理图:

从《用户手册》中摘录的PCB图:

我设计的PCB图:

由于OCL需要双电源供电,所以用了一个400W,2*12V的变压器。整流用“S25VB100”的桥堆,滤波电容为22000uF。

在铜箔上开窗,并焊上一根Φ1.5mm的铜线,以增大横截面积。

仪器测试,信号发生器输出正弦波,幅度200mVRMS,频率从30Hz开始,40KHz结束。负载为10R/7W的水泥电阻4个,两两并联后再串联,还是10R。示波器接负载电阻两端。
经测试,得到各频率所对应的电压幅度如下表:

“频率-电压”曲线图:

从曲线可以看出,由于OCL电路没有输出电容的影响,全频带都比较平坦。

网友A(2025-07-03):
手头刚好有几片2030,筹备些阻容件,画块板做着

网友B:
2030用400w的电源变压器,大才小用了吧

网友C(2025-08-07):
引用 网友B:
2030用400w的电源变压器,大才小用了吧

做实验用的,不是专门给它配的。

网友D:
图片上看到,这“牛”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2030用400w的电源变压器,大才小用了吧

还有22000μF的大水库,对一块2030而言,底气肯定杠杠的。

网友E:
400瓦的变压器配以22000μF的大水库,就是带傻瓜275也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