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误差放大器问题

楼主(2025-07-03):
请教大家,TL494第15脚经过基准5伏分压后应该是0.12伏左右,为什么接入负载后,15脚电压就和16脚一样了。15脚电压没有作为参考电压保持不变。而此时测量14脚,电压是正常5V。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图纸不完整不好确定,但是494正常工作的标志就是15脚电压等于16脚电压,学过运放的都应该知道。

网友B:
14脚是基准就是5V,这个没问题,正常情况下这个电压不变化。

网友C:
15、16脚是运放的反相输入和同相输入端,运放有虚短特性,16脚电压会跟随15脚电压变化,接近相等。

楼主:
15和16是一个比较器,正常16脚应该比15脚低,输出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15和16是一个比较器,正常16脚应该比15脚低,输出低电平。

15和16就是个标准的误差放大器,当然也可以当成比较器来用,你不贴完整的图当我们都是算命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5和16就是个标准的误差放大器,当然也可以当成比较器来用,你不贴完整的图当我们都是算命的吗?

现在论坛很多求助都是:问问题藏着掖着。得到了想要结果不反馈。让楼主自己买个罗盘算去

网友E:
去看一下运放的内容吧,接入负载后虚短啊,15,16电压是一样的吧,14的Vref是不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