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电断电换挡的问题,单档没问题,见市面上的断电换挡动不动就10击5击的

楼主:
正常换挡已经完全没有一点问题了.不过只能1234换,可以保存当前档位.
关机开机小于500ms切换到下一档为.  大于500ms保持当前档位.
我减市面上好多手电都是可以很多击,, 2击3击,10击.

上面的是电路图, 肖特基用于防止电流流出, 22uf电容用于储能,应急给MCU供电,
P32口开启高阻上拉. R1用于检测IO口电平,

逻辑方面就是上电读取EEPROM ,然后判定P32电平如果是低电平则读取之前的eeprom, 如果是高电平就写EEPROM.

请大佬指教..困扰我很久了.估计有一年了.. 去年就是这个问题,现在还没解决,,
我看到市面上的手电电路图和我这个在检测电平上好像一致

网友A(2025-07-06):
应该用不到eepom,和正常按键识别一样;
选低功耗mcu 主频尽可能低, 跑32k一些mcu 就10uA.  关闭掉电复位。上电初始化 模式变量不要初始化,用一个内存静态变量 初始化一个值, 上电后读这个值 是预定的 说明是瞬间掉电 模式变量不初始化,正常检测按键就行。长时间掉电  预先初始化的值 不是预设的 就 模式初始重新开始

网友B:
电池供电,不需要U2,R1、C3去掉,P3.2改按键。程序逻辑:加电初始化后即进入休眠,按键在休眠状态为外部中断唤醒,工作状态中按键短按可以档位切换(任意档位数量),长按进入休眠(关机),理论耗电小于1uA。档位变量也不需要存eeprom,休眠状态变量数据不会丢失,下次开机的档位是关机时的档位。LED应当加限流电阻。

网友C:
你这种电路是不对的,STC不适合做这种功能,我就是在电筒厂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电路是不对的,STC不适合做这种功能,我就是在电筒厂工作

哥,指导一下,
现在我看到有几种方案了.
有的是判定IO口的 ,有的是用大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