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单片机的温控风扇代码

楼主(2025-07-04):
按键1 用于切换模式
按键2 用于模式2调速
模式1 为温控模式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O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pwm.h"
#include "encoder.h"
#include "Timer.h"

uint8_t Key_num,Key_down,Key_up,Key_old;//模式控制按键       PB1数为1,PB11数为2
uint8_t jishu = 0;//按键控制电机
u8 temp;//温度
u8 humi;//湿度
u8 mode = 0;//模式 0-关机 1-温控风扇 2-按键控制
u8 check = 0;
u8 i;
u16 t;
u16 Speed;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SET)
//        {
//                                Speed = Encoder3_G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
//}

//电机A4高A5低
int main(void)
{
//        PWM2_Init();
        Key_Init();//按键初始化
        OLED_Init();//显示屏初始化
        Motor_Init();//电机初始化
        Encoder_Init();
        Encoder4_Init();
//        Timer_Init();

        OLED_ShowString(1,1,"T:");
        OLED_ShowString(2,1,"S:");
        OLED_ShowString(3,1,"mode:");
        OLED_ShowString(4,1,"Gear:");
                while(DHT11_Init())//初始化DHT11的IO口 DQ 同时检测DHT11的存在
        {
//                Delay_ms(200);
                OLED_ShowString(3,5,"error");
        }

        while(1)
        {
                Key_num = Key_GetNum();
//                Key_down = Key_num & (Key_old ^ Key_num);//下降沿输出
//                Key_up = Key_num & (Key_old ^ Key_num);//上升沿输出
//                Key_old = Key_num;//长按
//

                check = DHT11_Read_Data(&temp,&humi);

                if(check == 1)
                {
                        OLED_ShowString(2,5,"error");

                } //温度范围检查

//                t = Encoder3_Get();

                Delay_ms(500);
                OLED_ShowNum(1,3,temp,2);//温度值显示
                OLED_ShowNum(2,3,humi,2);//湿度值显示
                OLED_ShowNum(3,6,mode,1);//模式显示
                OLED_ShowNum(1,6,Encoder3_Get(),5);
                OLED_ShowNum(2,6,Encoder4_Get(),5);
                if(Key_num == 1)
                {
                        if(++mode == 3) mode = 0; //模式切换

                }
//                if(mode == 1)
//                        Motor_SetSpeed(humi);//温控
//                else if(mode == 2)
//                {

//                                Motor_SetSpeed(jishu*10);
//
//                        if(Key_num == 2)
//                        {
//                                if(++jishu == 11) jishu = 1;
//                        }//按键控制
////                          OLED_ShowNum(4,6,jishu,2);//模式二档位
//                }
                switch(mode)
                {
                        case 0:
                                        jishu = 0;
                                        Motor_SetSpeed(0);
                                        OLED_ShowNum(4,6,jishu,2);
//                                        PWM_SetCompare1(0);
                                        for (i = 0; i <= Encoder3_Get()/10; i++)
                                                {
                                                        PWM_SetCompare1(i);                        //依次将定时器的CCR寄存器设置为0~100,PWM占空比逐渐增大,LED逐渐变亮
                                                        Delay_ms(10);
                                                }
                                        for (i = 0; i <= Encoder3_Get()/10; i++)
                                                {
                                                        PWM_SetCompare1(100 - i);        //依次将定时器的CCR寄存器设置为100~0,PWM占空比逐渐减小,LED逐渐变暗
                                                        Delay_ms(10);
                                                }
                        break; //模式0——关机
                        case 1:
                                                if(humi<25)                        Motor_SetSpeed(0);
                                                else if(humi>=25 && humi<100)
                                                {
                                                Motor_SetSpeed(humi);
                                                PWM_SetCompare1(humi);
                                                for (i = 0; i <= (100-humi); i++)
                                                {
                                                        PWM_SetCompare1(i);                        //依次将定时器的CCR寄存器设置为0~100,PWM占空比逐渐增大,LED逐渐变亮
                                                        Delay_ms(10);                                //延时10ms
                                                }
                                                for (i = 0; i <= (100-humi); i++)
                                                {
                                                        PWM_SetCompare1(100 - i);        //依次将定时器的CCR寄存器设置为100~0,PWM占空比逐渐减小,LED逐渐变暗
                                                        Delay_ms(10);                                //延时10ms
                                                }

                                                }
                                                else         OLED_ShowString(2,5,"error");

                        break;//模式1——温控
                        case 2:
                                                if(Key_num == 2)
                                                {
                                                        if(++jishu == 11) jishu = 0;
                                                }
                                                OLED_ShowNum(4,6,jishu,2);
                                                Motor_SetSpeed(jishu*10);
                                                        for (i = 0; i <= (100-jishu*10); i++)
                                                {
                                                        PWM_SetCompare1(i);                        //依次将定时器的CCR寄存器设置为0~100,PWM占空比逐渐增大,LED逐渐变亮
                                                        Delay_ms(10);                                //延时10ms
                                                }
                                                for (i = 0; i <= (100-jishu*10); i++)
                                                {
                                                        PWM_SetCompare1(100 - i);        //依次将定时器的CCR寄存器设置为100~0,PWM占空比逐渐减小,LED逐渐变暗
                                                        Delay_ms(10);                                //延时10ms
                                                }

                        break;//模式2——
                }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