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0.85英寸的TFT显示屏的连接方法

楼主(2025-07-04):
这个TFT屏幕是8P的,VCC/GND/SCL/SDA/RES/DC//CS/BLK  说是SPI的数据口,那SDA是不是该接MCU SPI口的MOSI,SCL和CS都是对于接SPI的。 然后MCU SPI的MISO引脚就只能空着吗?   RES/DC这些都接其他IO口吗

网友A:
/SCL/SDA(MOSI)/RES/DC/CS  这几个接到MCU的GPIO端口上, 软件模拟SPI时序发送数据就可以了. 这种方式就是MCU没有硬件SPI也可以驱动显示屏, 缺点就是显示刷屏速度慢.      如果MCU有硬件SPI, MISO这个脚可以悬空不用.

网友B:
请参照以下网址内容:http://www.51hei.com/bbs/dpj-239471-1.html
CS是片选接口,可以不接或接地,每家屏定义不一样,我买的8脚1.54吋就不用接,但买的2.4吋不接就不亮,接地就亮了。BLK是屏背光电源,直接接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L/SDA(MOSI)/RES/DC/CS  这几个接到MCU的GPIO端口上, 软件模拟SPI时序发送数据就可以了. 这种方式就是MC ...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