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个LM324运放是如何工作做?(血压计)

楼主:
各位同行各位朋友,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个LM324运放是如何工作做?(血压计)感谢!

网友A(2025-07-05):
建议用免费的LTSpice仿真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免费的LTSpice仿真一下。

好的,马上准备下载一个。

网友C:
运放A是标准的差分放大,C是跟踪共模和干扰抑制的,B是将A的输出和共模抑制的信号差分放大的。
感觉D是最终输出最为脉搏识别的输出,这个脉搏信号是判别高低压的标准(时刻),脉搏开始作为高压,脉搏停止最为低压标记。

网友C:
纠正以下,B是传感器恒流供电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纠正以下,B是传感器恒流供电用的。

压力传感器 1.6为地,3为正电。2为输出正 5为输出负,4为空,这图是你自己画的吗

网友D:
楼主应在核实一下电路,运放供电,运放第6脚,传感器内部是4个5.1K压敏电阻合成的,2-5脚输出差分电压,最大100毫伏,调整VR2就是调整运放1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