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保护电路,是不是更改稳压管的稳压值,和PMOS管的VDS值就可以设定不同的电压值...

楼主:
过压保护电路,是不是更改稳压管的稳压值,和PMOS管的VDS值就可以设定不同的电压值输出?输出的电压上限或者说电压范围取决于哪些参数?帮忙写下计算过程,谢谢

网友A(2025-07-08):
这个电路有很大的离散型,调试好了后批量会有问题,建议用TL431做触发

网友B:
我用CN302过电池保护芯片做比较器,带滞回设置,你做过压保护应该不错,有滞回窗口,也不会经常跳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有很大的离散型,调试好了后批量会有问题,建议用TL431做触发

TL431 可以调成各种想要的过压保护值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有很大的离散型,调试好了后批量会有问题,建议用TL431做触发

直接搞个电路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