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款TVS管接在输入端,12V输入直接就短路了,啥情况。没搞清楚状况

楼主(2025-07-04):
此款TVS管接在输入端,12V输入直接就短路了,啥情况。没搞清楚状况

TVS管 SMAJ60A.pdf

网友A:
你买的钳位电压是多少伏的?低于12V的话输入12V当然就保护短路了。

网友A:
如果按文件名型号的话,应该是60V电压,12V不可能短路呀,不会买到水货了吧。

网友B:
1;钳位保护电压不能低于12V ;
2; 分单向和双向

就以上两点  排除就可以了;

网友C:
这是单向的TVS,和稳压管一样的用法,是不是接反了,反过来看看

网友D:
从技术文档看是单向的TVS,可能是接反了,反过来看看

网友E:
你这个tvs管是单向的,看看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F:
TVS是单向的,接反了,应该和稳压二极管一样的极性接法。

网友G:
TVS二极管很可能坏了。它不应该短路电路的输入端。

网友H:
有可能焊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