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
用51单片机实现篮球计分器,有加1/2分、减1/2分、清零功能,分数范围为00-99。实物已经连接出来并实现功能,但是仿真不知道为何两个一位数码管一直显示88,按键按下可以正常加减数,但是松开按键又是88

#include <REGX52.H>
// 共阴数码管段码表(0-9)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int count = 0; // 用unsigned int避免负数问题

// 延时消抖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for(i=0; i<ms; i++)
        for(j=0; j<112; j++); // 12MHz晶振,约1ms
}

// 动态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shi, ge;
    shi = count / 10;    // 十位
    ge = count % 10;     // 个位
    // 十位显示(P2口)
    P2 = table[shi];
    delay_ms(1);
    // 个位显示(P0口)
    P0 = table[ge];
    delay_ms(1);
}

void main() {
    P0 = 0x00;
    P2 = 0x00;
    while(1) {
        display();

        // 加1(P1.0)
        if(P1_0 == 0) {
            delay_ms(10); // 消抖
            if(P1_0 == 0) {
                if(count < 99) count++;
                while(P1_0 == 0) display(); // 等待释放时刷新显示
            }
        }

        // 加2(P1.1)
        if(P1_1 == 0) {
            delay_ms(10);
            if(P1_1 == 0) {
                if(count <= 97) count += 2;
                                                                else if(count == 98) count = 99; // 兼容count=98时加2到99
                while(P1_1 == 0) display();
            }
        }

        // 减1(P1.2)
        if(P1_2 == 0) {
            delay_ms(10);
            if(P1_2 == 0) {
                if(count > 0) count--;
                while(P1_2 == 0) display();
            }
        }

        // 减2(P1.3)
        if(P1_3 == 0) {
            delay_ms(10);
            if(P1_3 == 0) {
                if(count >= 2) count -= 2;
                else if(count == 1) count = 0; // 兼容count=1时减2到0
                while(P1_3 == 0) display();
            }
        }

        // 清零(P1.4)
        if(P1_4 == 0) {
            delay_ms(10);
            if(P1_4 == 0) {
                count = 0;
                while(P1_4 == 0) display();
            }
        }

    }
}

网友A(2025-07-05):
这种情况通常是数码管无消隐处理代码导致。

网友B:
display() 里面先清0再赋值试试

网友C:
程序写的不算好,但显示没有问题。

网友D:
### 问题分析   篮球计分器在按键操作时能正常计数,但松开后数码管显示固定为“88”,这是动态显示刷新机制不足导致的典型问题。在仿真环境中,由于缺乏实际硬件的电荷保持特性(如电容滤波、余晖效应),若动态扫描频率不足,数码管会因无法持续获取正确数据而显示异常。当前代码中`display()`函数仅在按键处理时被调用,主循环未实现高频扫描,导致非按键状态下数码管输出默认异常值。  ### 解决方案   修改后的代码通过优化动态显示逻辑与按键处理流程,确保数码管高频刷新:   在动态显示部分,增加静态变量`position`实现十位与个位的交替扫描,通过`P0=0x00; P2=0x00;`进行消隐处理以避免残影,并缩短单次显示延时来提升扫描频率。按键处理上,将检测逻辑封装为独立函数`key_scan()`,通过`key_pressed`标志位标记按键状态,在按键释放循环中持续调用`display()`以实时同步计数变化。主循环采用“先显示后按键”的结构,确保每轮循环都强制刷新数码管,避免因按键处理阻塞显示更新。  ### 关键改进说明   优化后的显示机制通过`position`变量实现分时扫描,配合消隐操作消除鬼影,使十位(P2口)与个位(P0口)的段码输出更稳定。针对仿真环境无硬件保持特性的特点,通过软件高频刷新确保`count`变量的实时值同步到数码管。若数码管仍显示异常,需检查仿真配置(如数码管是否为共阴类型、端口连接是否正确),或降低仿真速度以匹配软件扫描频率。该方案通过动态扫描频率优化,有效解决了仿真环境下的显示同步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通常是数码管无消隐处理代码导致。

好像是的,谢谢大佬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程序写的不算好,但显示没有问题。

可能是我别的地方有问题,你这个为什么不用搭最小系统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我别的地方有问题,你这个为什么不用搭最小系统吗

只要在MCU属性里设置晶振频率即可,VCC和RST都是系统默认的,不需要画出来。

网友F:
还不如整一个二位一体的数码该管。这样两个单在一起的数码管在一起确实是不太好写,而且书写篮球比赛计分器的同时我们是需要往更高级的方向进行描述的。我们也是需要向往更高级的代码进行分析的,而且你这点错误如果解决不了的话我们确实是可以自己去网上寻找点AI的帮助的哦这样确实是可以对你代码进行分析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