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计算一下步进电机,谢谢

楼主:
18/150 每个脉冲0.12度。每圈3000? 我用一个半步8拍的,跑3000脉冲,对不上文档了

网友A(2025-07-06):
没算变速箱

网友B:
楼主还需要提供源程序、驱动器电路才能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C:
理解不了这个文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需要提供源程序、驱动器电路才能知道是什么问题。

u8 step_pulse[8]={0x38,0x28,0x2c,0x24,0x34,0x14,0x1c,0x18};       //脉冲
void automatic_reset()
{

  static u8 temp_index = 0;
    if(Automatic_Backward_flag)
      {

        if(Pulse_frequency_continued <3000)
            {
                      u8  P3_temp;
                      P3_temp = P3 & 0XC3;
                      P3= P3_temp | step_pulse[temp_index++];

                      if(temp_index >=7)
                        temp_index =0;
            }

        if(++Pulse_frequency_continued >=3000)
            Automatic_Backward_flag =0;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需要提供源程序、驱动器电路才能知道是什么问题。

放在1MS中断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需要提供源程序、驱动器电路才能知道是什么问题。

void automatic_reset()
{

  static u8 temp_index = 0;
    if(Automatic_Backward_flag)
      {

        if(++Pulse_frequency_continued <= 1200)
            {
                      u8  P3_temp;
                      P3_temp = P3 & 0XC3;
                      P3= P3_temp | step_pulse[temp_index++];

                      if(temp_index >=8)
                        temp_index =0;

            }

      else
            Automatic_Backward_flag =0;
    }

}
搞好了,文档里的150是周期。8*15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理解不了这个文档

变速箱是按比例改变转速的

网友D:
这不是我在弄的吗?是丝杆滑台吗,减速比30,简单啊,一圈加减5mm,就是跑360度位移5mm,一度懂5/360 mm.然后就是你电机控制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