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面体计划

楼主(2025-07-06):
提前注意:使用安卓手机小心按了退回键,所打字归零。
重打一遍
由来。每次打开有线电视想看自己的台必须按遥控。之前做了一个onepunch一键遥控器控制电视静音
提前注意:使用安卓手机小心按了退回键,所打字归零。
重打一遍
由来。每次打开有线电视想看自己的台必须按遥控。之前做了一个onepunch一键遥控器控制电视静音,是使用专用芯片。改了改接线就用在有线电视机顶盒上。
后来买了发财按键。突发奇想。要是做到按键大小岂不是很好。于是找来芯片和按键,最后做了出来。
但是这个设计不受待见。被同学嘲笑不说,老板也不买单。
我想想我做了什么。上帝说,我创造了何等奇迹!
这个设计明明很好。这其实是一个最便宜的计算机。计算机能做的,最便宜的计算机也能做的到。

这样。六面体计划就有了。
宗旨。商品化自己的设计。消耗泛滥的键盘按键,电池。不用管尺寸大小,形状。最便宜的计算机也是计算机。(参考的铁臂阿童木里的原子计算机)开放设计。代码保留。
目前的三个设计。有一个失败所以是两个。一个是红外nec发射程序 一个是蜂鸣器播放程序。代码结构来自江科大。
设计特点。器件接正极。使用最低频率
红外发射程序 4MHz; 蜂鸣器播放程序4MHz 12分频

总结。stc15l104w是低电压低功耗芯片。器件接正极有利充分输出功率(芯片内部的接地非常粗)

失败的原厂程序设计说明一下。随手用上七彩led。这种led耗电,加上接上负极。不过这个设计也是很不错的。大家尽管使用。有能力的老板可以拿去商品化。

楼主:
由来 每次打开有线电视,都必须选台才能看到自己想看的频道。于是想做一个小巧的遥控器,最好指甲大小。之前做过一键红外遥控,体积大,使用专用芯片,外围零件多。想找便宜零件少的专用芯片没有。于是用了stc通用单片,最终做到15*15mm。按半秒选台。 但是这个设计没有得到老板的认可;同学也嘲笑。 回看这个做成六方体的遥控算是什么。 这明明是最便宜的计算机,芯片7毛按键一毛成本1元 结构 lr44电池仓 芯片板stc15l104w 键盘按键 六方体有机玻璃外壳 结构足够简单,形象酷似铁臂阿童木里的原子计算机 于是,六面体计划有了。 任务有两个。 尽可能开发该计算机功能和其他功能。吸引更多的单片机计算机爱好者加入。 消耗泛滥的机械键盘按键。 这是最便宜的计算机。最便宜的计算机也是计算机,也能完成计算机的任务。 半开源 不管做什么用途,不管商用民用军用,不允许申请专利,但可以不公开自己代码。别人拿去商用赚钱只能任由其为之。请在说明书中注明开发者列表

楼主:
得咗
原厂程序(伪)
代码
while(1)
{
unsigned char i=0;//定义即赋值
unsigned char k=0xfd;//定义即赋值p31亮
for (i=5;i>0;i--)//循环4次 五灯亮
P3=k;
Delay300ms();
k=k<<1;
}
}

依然是4MHz 依然是接正极。芯片内部接地极其的粗
stc内部调节频率的极限
好,亮瞎你们的眼

楼主:
是不是忘了发了

楼主:
补图
我不知道上一回复发出没有

网友A:
高,实在是高,下一个小马哥,美国档,我挺你

楼主:
最新进展
计数器代码运行正确
总结,多年前买下的器件 tm1673 是坏的
(花了我三天三夜,三天三夜呀。想不明白为什么运行不了,别人的代码就没出过什么问题)
便宜的逻辑仪是检测不到20微秒以下的信号的。这样说来红外nec码运行得了纯纯运气好23us

id:718523 提供代码 谢谢

楼主:
最新进展,千本樱准备量产,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展,千本樱准备量产,

进展!抱歉,少于6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