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只震不转

楼主(2025-07-06):
直流电机只震不转是什么原因?代码什么问题会导致电机只震不转?

网友A:
检查控制信号(如PWM信号)是否正确,占空比是否足够大以驱动电机启动。
确保信号线没有干扰或断开。
检查PWM的频率和占空比是否正确。启动时需要足够的占空比来提供足够的扭矩。
如果占空比太低,电机可能无法启动,只会震动。
有些电机需要逐步增加PWM占空比(软启动)来启动,直接给予高占空比可能导致电流过大而无法启动。

网友B:
直流,还是直流无刷?

网友C:
直流电机?是类似以前玩具车上的那种直流电机吗?那直接接电就转的那种,如果不转,一是有可能电压不够,二是有可能轴套卡轴了,三如果是跌落过,有可能转子扫蹚了.

网友D:
频率太高也只会震动,扭矩小也是

网友E:
如果真的是直流电机,那就是电刷坏了。

网友F:
电机坏了,或者电压电流不够

网友G:
有刷的直流电机吗,是不是PWM频率比较高,设置1-2K看下

网友H:
直流的话,可能是电压不够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