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89C52制作的“锂电池容量检测器”

楼主:
初步设想,使用STC89C52单片机控制,利用该单片机T2的16位自动装填初值功能,得到精确的1秒时钟,每隔1秒累计所放电量(Q=It),放电负载使用自制的2A电子负载仪,放电电流由负载仪设定(先以100mA为准),则每1秒所放的电量为:

每隔1秒就以上述公式计算电量进行累计。
放电电流的设定可以用跳线(或拨码开关)将某个I/O口的各位分别对地短路来实现。
在P1口外接5位拨码开关(也可以在PCB板上焊两排排针,用短路帽来短接),设置放电电流(图中电流为50mA):

由于有5档开关,所以能够预置的放电电流种类为:

开关1~5分别设置电流强度为:50mA、100mA、200mA、400mA、800mA。
各档位组合设置的充电电流(以50mA递增)如下表:

当电池电压达到3V时终止放电,这个可以用继电器来控制负载仪,并接通蜂鸣器报警。
3V电压的检测可以用一个电压比较器(LM339)构成的“施密特触发器”来完成,基准电压源由一个TL431构成。
部分元件参数及封装:

电路原理:模拟部分(放电进行时):

电路原理:模拟部分(放电停止):

TL431分压原理:

其中R1是1、3脚间电阻;R2是1、2脚间电阻。
电路原理:数字部分:

单片机部分供电由78L05三端稳压器提供,实测单片机部分工作电流不大于20mA,所以78L05在不加散热片的情况下也能正常工作。

前面的电路(主要是模拟部分),由于电池有负载时的端电压小于空载时的电压,所以如果用继电器的开关控制电池放电的话,则在电池电压低于临界值时,继电器触点断开电池的瞬间,负载消失,导致电池电压又会高于临界值,这时继电器触点又会重新闭合,如此重复,继电器的触点就会不停的抖动,这个过程会长达几个小时不停,我第一个继电器就是这样损坏的。
所以在电路中取消了用继电器触点控制电池,在电路中只让触点控制单片机“中断”、蜂鸣器。
控制“中断”,在中断函数中停止累加器工作,LED显示最后的电量,这就是电池的容量
控制蜂鸣器报警,提醒人,放电结束了。
在关闭电路以前,电池继续通过负载仪放电也无所谓,因为电池都有保护芯片,放到一定的时候它会自动断电的。

目前采用如下电路结构:
模拟部分:

数字部分:

电路最大的改变是放电截止时不再用继电器断开电池,以免造成继电器触点频繁抖动。
继电器采用双刀双掷,当放电截止时,一个触点控制单片机的INT0,使累计停止;另一个触点接通蜂鸣器,用声音提醒放电已经结束了。
用面包板搭建的测试电路:

电路调试成功后,用洞洞板焊接而成的最终作品:

工作状态:

这是自制的“2A负载仪”在放电过程中的工作状态:
开始放电时(100mA放电电流):

放电结束时(100mA放电电流):

经过对手中几片锂电池进行测量,数据如下:

网友A(2025-07-06):
/**********************************************
* 功能:LED显示锂电池容量检测
* 编程:ztzp
* 日期:2020-04-14
* P0        段码控制
* P2        位码控制
* P1        5位拨码开关,决定放电电流。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fr T2MOD = 0xC9;        //使用定时器2必须定义,T2MOD的地址。
float Iout;                //放电电流,与预设值相关。
float Sum;                //放电量累加值
ulong S;                //放电量四舍五入后转换为整数
uchar S1;                //第一位
uchar S2;                //第二位
uchar S3;                //第三位
uint i;                        //1秒钟计时变量
uint State = 0;        //计数状态,0开始计数;1停止计数。此值由外部中断0控制。

sbit LED_R = P3^6;        //红色LED,表示正在放电,低电平有效。
sbit LED_G = P3^7;        //绿色LED,表示停止放电,低电平有效。

void init();                //系统初始化
void init_int0();        //外部中断初始化
void init_Time2();        //定时器2初始化
void Show();                //LED数码管显示放电量

//共阳LED数码管位码(从左到右:1、2、3、4、5、6、7、8)
//用PNP管驱动
code uchar WEI_CODE [] =
{
        0xFE,                //1          11111110
        0xFD,                //2          11111101
        0xFB,                //3          11111011
        0xF7,                //4          11110111
        0xEF,                //5          11101111
        0xDF,                //6          11011111
        0xBF,                //7          10111111
        0x7F                //8   01111111
};

//共阳LED数码管段码(带小数点)
code uchar DSY_CODE [] =
{
        0x40,                //0
        0x79,                //1
        0x24,                //2
        0x30,                //3
        0x19,                //4
        0x12,                //5
        0x02,                //6
        0x78,                //7
        0x00,                //8
        0x10                //9
};

// 延时 xms(晶振:11.0592MHz,)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 x-- )
        {
                for( i=0; i<111; i++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                        //系统初始化
        init_int0();        //外部中断初始化
        init_Time2();        //定时器2初始化
        while(1)
        {
                Show();                //显示
        }
}

//LED数码管显示放电量(从左到右)
void Show()
{
        //第1位
        S = Sum + 0.5;        //四舍五入
        S1 = S/10000000;
        if (S1 != 0)
        {
                P2 = WEI_CODE[0];
                P0 = DSY_CODE[S1] + 0x80;        //无小数点
                DelayMS(1);
                P2 = 0xFF;
                P0 = 0xFF;
                DelayMS(1);
        }

        //第2位
        S = Sum + 0.5;
        S2 = S%10000000/1000000;
        if (S2 != 0 || S1 != 0)                //当第一位不等于0时,第二位必须显示
        {
                P2 = WEI_CODE[1];
                P0 = DSY_CODE[S2] + 0x80;
                DelayMS(1);
                P2 = 0xFF;
                P0 = 0xFF;
                DelayMS(1);
        }

        //第3位
        S = Sum + 0.5;
        S3 = S%1000000/100000;
        if (S3 != 0 || S2 != 0 || S1 != 0)                //当第二位(或者第一位)不等于0时,第三位必须显示。
        {
                P2 = WEI_CODE[2];
                P0 = DSY_CODE[S3] + 0x80;
                DelayMS(1);
                P2 = 0xFF;
                P0 = 0xFF;
                DelayMS(1);
        }

        //第4位(个位)
        S = Sum + 0.5;
        S = S%100000/10000;
        P2 = WEI_CODE[3];
        P0 = DSY_CODE[S];        //有小数点
        DelayMS(1);
        P2 = 0xFF;
        P0 = 0xFF;
        DelayMS(1);

        //第5位
        S = Sum + 0.5;
        S = S%10000/1000;
        P2 = WEI_CODE[4];
        P0 = DSY_CODE[S]+0x80;
        DelayMS(1);
        P2 = 0xFF;
        P0 = 0xFF;
        DelayMS(1);

        //第6位
        S = Sum + 0.5;
        S = S % 1000 /100;
        P2 = WEI_CODE[5];
        P0 = DSY_CODE[S]+0x80;
        DelayMS(1);
        P2 = 0xFF;
        P0 = 0xFF;
        DelayMS(1);

        //第7位
        S = Sum + 0.5;
        S = S % 100/10;
        P2 = WEI_CODE[6];
        P0 = DSY_CODE[S]+0x80;
        DelayMS(1);
        P2 = 0xFF;
        P0 = 0xFF;
        DelayMS(1);

        //第8位
        S = Sum + 0.5;
        S = S % 10;
        P2 = WEI_CODE[7];
        P0 = DSY_CODE[S]+0x80;
        DelayMS(1);
        P2 = 0xFF;
        P0 = 0xFF;
        DelayMS(1);
}

//系统初始化
//根据读入P1的拨码开关状态值,决定放电电流。
void init()
{
        LED_R = 0;        //红灯亮
        LED_G = 1;        //绿灯灭

        switch( P1 )
        {
                case 0XFE:        //50mA
                        Iout = 500.0/3.6;
                        break;
                case 0XFD:        //100mA
                        Iout = 1000.0/3.6;
                        break;
                case 0XFC:        //150mA
                        Iout = 1.5*1000.0/3.6;
                        break;
                case 0XFB:        //200mA
                        Iout = 2.0*1000.0/3.6;
                        break;
                case 0XFA:        //250mA
                        Iout = 2.5*1000.0/3.6;
                        break;
                case 0XF9:        //300mA
                        Iout = 3.0*1000.0/3.6;
                        break;
                case 0XF8:        //350mA
                        Iout = 3.5*1000.0/3.6;
                        break;
                case 0XF7:        //400mA
                        Iout = 4.0*1000.0/3.6;
                        break;
                case 0XF6:        //450mA
                        Iout = 4.5*1000.0/3.6;
                        break;
                case 0XF5:        //500mA
                        Iout = 5.0*1000.0/3.6;
                        break;
                case 0XF4:        //550mA
                        Iout = 5.5*1000.0/3.6;
                        break;
                case 0XF3:        //600mA
                        Iout = 6.0*1000.0/3.6;
                        break;
                case 0XF2:        //650mA
                        Iout = 6.5*1000.0/3.6;
                        break;
                case 0XF1:        //700mA
                        Iout = 7.0*1000.0/3.6;
                        break;
                case 0XF0:        //750mA
                        Iout = 7.5*1000.0/3.6;
                        break;
                case 0XEF:        //800mA
                        Iout = 8.0*1000.0/3.6;
                        break;
                case 0XEE:        //850mA
                        Iout = 8.5*1000.0/3.6;
                        break;
                case 0XED:        //900mA
                        Iout = 9.0*1000.0/3.6;
                        break;
                case 0XEC:        //950mA
                        Iout = 9.5*1000.0/3.6;
                        break;
                case 0XEB:        //1000mA
                        Iout = 10.0*1000.0/3.6;
                        break;
                case 0XEA:        //1050mA
                        Iout = 10.5*1000.0/3.6;
                        break;
                case 0XE9:        //1100mA
                        Iout = 11.0*1000.0/3.6;
                        break;
                case 0XE8:        //1150mA
                        Iout = 11.5*1000.0/3.6;
                        break;
                case 0XE7:        //1200mA
                        Iout = 12.0*1000.0/3.6;
                        break;
                case 0XE6:        //1250mA
                        Iout = 12.5*1000.0/3.6;
                        break;
                case 0XE5:        //1300mA
                        Iout = 13.0*1000.0/3.6;
                        break;
                case 0XE4:        //1350mA
                        Iout = 13.5*1000.0/3.6;
                        break;
                case 0XE3:        //1400mA
                        Iout = 14.0*1000.0/3.6;
                        break;
                case 0XE2:        //1450mA
                        Iout = 14.5*1000.0/3.6;
                        break;
                case 0XE1:        //1500mA
                        Iout = 15.0*1000.0/3.6;
                        break;
                case 0XE0:        //1550mA
                        Iout = 15.5*1000.0/3.6;
                        break;
        }
}

//外部中断初始化
void init_int0()
{
        PX0 = 1;        //设置外部中断0为最高优先级
        IT0 = 1;        //1:设置下降沿触发方式;0:低电平触发方式
        EA = 1;                //开总中断
        EX0 = 1;        //开外部中断0
}

//定时器2初始化
void init_Time2()
{
        T2MOD = 0;
        T2CON = 0;
        RCAP2H = (65536 - 50000)/256;                //12M晶振,50ms产生一次中断
        RCAP2L = (65536 - 50000)%256;
        ET2 = 1;        //允许T2中断
        TR2 = 1;        //启动T2中断
}

//外部中断0,用于停止放电计数。
void Int0() interrupt 0
{
        LED_R = 1;        //红灯灭
        LED_G = 0;        //绿灯亮
        State = 1;        //停止放电计数
//        EX0 = 0;        //停止外部中断
}

//定时器2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2() interrupt 5
{
        TF2 = 0;        //定时器2必须由软件对溢出标志位清零!
        if (i > 20 && State == 0)        //每1秒累加一次放电量
        {
                Sum += Iout;                //以100mA放电,1秒钟的放电量。
                i = 0;
        }
        i++;
}

网友B:
请问拨码开关是如何通过单片机控制放电电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拨码开关是如何通过单片机控制放电电流的?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网友C:
放电电流负载仪電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拨码开关是如何通过单片机控制放电电流的?

我可能理解错了你的意思,你可能是想问如何控制负载仪电流的,我是手动控制的。拨码开关仅仅是告诉单片机这时的放电电流是多少,从而计算出每秒的放电电量并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放电电流负载仪電路?

负载仪是另一个装置,在这里把它看成一个可调电阻,是手动控制的,过几天整理好以后我会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