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4的原理图规则检测

楼主(2025-07-06):
AD24原理图规则检测,这个C12没连上,竟然没有报错出来。。。

网友A:
重新安装软件把

网友B:
眼神不好,可做不好电工的。。

网友B:
没有规定,软件必需判断出,你这个C12没连是地线是不是就应该报错?!!
ERC只能检测出:你的元件是不是落在格点上(如果设有格点的话)、网标是否重复了、部件有没有重复、输入输出端口是否与电路匹配,等等。
软件不能替你判断这个器件的某个端口浮空是不是合乎逻辑。。
因为电路上有太多的可能,
比如,你画一个PCB天线(蓝牙、WIFI天线),在电气上就不合逻辑:天线与地线短路了 !但它就是能用,你说气不气?
再比如,你放一个SOP8 的封装,又放一个MSOP8的在其中心,脚位相同连接,但在DRC时可能会报错,完全没顾上你是在做二选一的兼容选装。。你说乐不乐?
所以在画SCH时,就要从原理、逻辑、生产、采购各个角度去重重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