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小车循迹

楼主(2025-07-06):
想问问各位大佬我用的是八路的数字量灰度传感器,通过io口读取各个gpio的数值,用D0到D7分别#define调用查看各个gpio的值,想问问普通黑线循迹该如何根据八个不同数值选择小车行动,因为感觉函数逻辑没问题,但是无法实现基本的循迹

网友A:
你这个if..else if .....else逻辑都没闭环怎么通过编译的
另外虽然我没玩过循迹小车,但是我知道你这种没有滤波的代码,没有校准的代码,稍不注意就会翻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