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奇怪故障一例

楼主:
   系统C盘(固态硬盘)装的WIN7系统,突然蓝屏,关机不能启动了。清理内存条后可以开机进入XP系统(机械硬盘,原来的D盘成C盘系统盘了)。但是C盘变成G盘了,原来XP系统的DOC文件文件打不开了。,,,,,
   最后开机出现BIOS后立即按住F9键,选对话框的第二项(固态硬盘)回车,即可进入WIN7系统。

网友A(2025-07-07):
电脑出现故障,我先换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脑出现故障,我先换电源。

我这个蓝屏原因,应该是内存条接触不良?清洁内存条后开机,系统恢复到机械硬盘恢复到系统盘了?

网友C:
昨天刚到的戴尔工控电脑,开机出现"secured with Dell SafeBIOS",进不了系统,上网搜,可能是BIOS安全启动项设为Enable,把它关了就好了,可进入BIOS,关了后,可重启后需要密码才能更改。罢了,等今天同事来搞,结果是键盘用了老的键盘,不是戴尔的,BIOS安全启动没能过,阻止电脑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昨天刚到的戴尔工控电脑,开机出现"secured with Dell SafeBIOS",进不了系统,上网搜,可能是BIOS安全启动 ...

一步过不去就没辄!如图这个问题就不知怎么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蓝屏原因,应该是内存条接触不良?清洁内存条后开机,系统恢复到机械硬盘恢复到系统盘了?

电脑出现故障后,就是软件和硬件两种故障,软件故障如果是缺个驱动还好说,如果是奇怪的故障,不好针对性的处理,我一般是重装系统,硬件故障,我一般是先换电源,就跟修板子先看电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