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设备外包装箱上的防倾斜标签

楼主:
最近接触不少光伏设备、新能源快充充电桩,发现其外包装箱上都有防倾斜标签,只要设备(外包装箱)在搬运等过程中发生倾倒,其上的银白色标志就会变成红色,并且后面不管怎么翻转,都恢复不了银白色状态。该防倾斜标签体积不大,结构肯定不复杂,好奇想知道工作原理,于是拔下一个拆开和大家一起满足好奇心。这是防倾斜标签在外包装箱上的正常状态,中间是银白色的。

这是拆箱后的状态,已经变成红色了(是撕下来的防倾斜标签粘贴上去进行拍照比对的,可以看得到防倾斜标签还多了一圈外壳,外面再贴上一张开口合适的标签纸,防止运输中倾倒后被人为拆开归位)。

拆了拍照后,好奇到某宝上搜索到相关的介绍,也让大家先了解一下防倾斜标签。

好了,再来看防倾斜标签的拆解,防倾斜标签是用双面胶粘在设备的外包装箱上的,这是撕下来的防倾斜标签背面,这个防倾斜标签上下晃动有钢珠撞击的声音,就像鸿运扇的防倾倒开关一样。

看不出什么名堂,把双面胶撕开,红色的背板翻转后,可以看得到里面就两个小东西,并没有钢珠而是一个金属材质的小圆片,磁铁不怎么吸,还有一个可以绕轴转动的塑料片,这两个东西厚度稍薄于外壳,所以可以自由活动,照片的位置是还没倾倒时的银白色状态,金属片的左右和下面都被固定格挡住,上面也被塑料片挡住,所以不论振动再大,就是稍微倾斜,金属片也一样一直被固定在中间位置,外壳中心的开孔就只能看得到金属片的银白色。

当防倾斜标签倾倒时,塑料片因为重力跟着转动,同时金属片也滑出来,当金属片滑进塑料片的半圆形缺口时,金属片的重力压迫塑料片继续转动,金属片掉落下来,此时外壳的中心孔没有被金属片遮挡,直接露出背板的红色起到警示的作用。

从塑料片的结构可以看得出,金属片掉落后,不拆开背板重新放置的话,无论哪个方向怎样摇动,都无法让金属片回归中间的位置,这样只要发生一次倾倒,货主在收货时就可直观的一眼确认;
虽然防倾斜标签可以拆开归位,但从第一图就可以看得到,防倾斜标签在用双面胶粘在外包装箱上后,外面还粘着一张大大的提醒标签,防倾斜标签无法单独拆下,要撕下提醒标签就无法复原撕坏的地方;另外,心细的人也注意到了,防倾斜标签如果不是左右倾倒而是前后倾倒,防倾斜标签是不起作用的,所以下图的使用方法就要求在外包装箱的相邻两面各贴一组防倾斜标签,规避这种情况。

网友A(2025-07-07):
1.真是绝了!
2.如果改变圆形块(直立状态时)两侧的限位棱边角度是否还能检测到倾斜45°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真是绝了!
2.如果改变圆形块(直立状态时)两侧的限位棱边角度是否还能检测到倾斜45° ?

肯定可以的,但是猜想塑料片也得加大。
这个设计是很不错,如果按我的思路,有可能是没有用塑料片,在两边各弄一个扭力小的扭簧,让金属片只进不出。

网友C:
谢谢分享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D(2026-04-16):
越是高明的设计,结构越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