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外部中断一次触发多个信号

楼主(2025-07-07):
请教一下,我用STM32F103的外部中断接在PE3端口,用按键进行触发,触发后LED灯亮起并调用定时器进行定时,同时用printf打印出当前时间;定时器到数后LED灯灭掉,同时打印出时间。但用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测量时发现,输入信号是1个,但10次里有1、2次,中断触发打印会输出2-3个,同时定时器时长会变长(从输出号判断)。例如:定时是200.6ms,如果只有一个触发信号时,亮灯时长200.34ms。如果出现2次触发,亮灯时长会变为211.3ms,如果出现3次触发,亮灯224ms。而且只有一个亮灯信号。

网友A:
没有消除按键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消除按键抖动?

没做消抖,但应该不是抖动造成的,用示波器看了输入信号只有一个。在网上找了一些文章看了一下,可能是标志位没完全清除。回去再试试。

网友B:
STM32,我发现了同样的问题,排除硬件外部引线和干扰等因素,
并采用了防抖,甚至反复清除“意外”中断,最后还是有这个现象,
最终我只能采用中断后延时一段时间再允许中断,这样就屏蔽了很多意外的中断,
但只是少了,并没有完全消除,我打算在硬件下一版上给外部引脚直接加电容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做消抖,但应该不是抖动造成的,用示波器看了输入信号只有一个。在网上找了一些文章看了一下,可能是标 ...

示波器要设置成单次触发并提供合理的X轴时间,至少要能看到20ms,才能看出来是不是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我发现了同样的问题,排除硬件外部引线和干扰等因素,
并采用了防抖,甚至反复清除“意外”中断, ...

我把清除放中断程序最后面,还改了一下中断优先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