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的内容到8.6就用不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5-07-07):
我在proteus8.9能运行的程序,然后在8.6重新画图,把代码复制粘贴过去,数码管就不能显示了,这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降版本使用可能有元件属性不一样.新版本会更新元件的仿真模型

网友B:
可能版本不一样不支持一些元件仿真

网友C:
这是因为版本的属性不太一样,因为八点九版本的对应不上八点六版本的,属性不太一样使得我们使用proteus的版本也是打不开的哦,这个回答几乎是正确选项,请大家笑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