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须刀换电池

楼主:
剃须刀电池不行了。可不可以用18650锂电池串联一个4007外接,直接接电机(电池充电另说)。

网友A(2025-07-08):
换原来的电池型号不行吗?你这是没有困难故意制造困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原来的电池型号不行吗?你这是没有困难故意制造困难。

原来的镉镍电池很少见到了,倒是18650电池很常见

网友C:
我直接上了两节14650并联

网友D:
这个电池是1.2vX2=2.4v的电机的电压刚好用的,不过这个电池质量不好用不了多久的,

用18650锂电池串联一个4007外接应该不能用,可能很快电机会烧了也不一定,
最说这个锂电池充电与上面的1.2v电池充电不一样的,
要改用18650锂电池需要18650充电模块以及放电可以调节输出是2.4 v的完全可以应用,
不过电池的空间不一样,外壳要改能够放得下就可以用。

网友E:
直接上镍氢电池不行吗?
我的飞利浦是买了原装的,比较贵,但是很好用,跟当年一样。

网友F:
剃须刀内部空间有限18650不好放,可以考虑使用14500 3.7V锂电池,充放电电路需要额外处理。

网友G:
应该可以直接换14500的磷酸铁锂,充电也有独立的充电小板买,改成type c的口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上了两节14650并联

锂电池电压3.7V,原来两节1.2V电池串联2.4V,和3,7V差别较大。实测电机2.5V电压时电流800mA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池是1.2vX2=2.4v的电机的电压刚好用的,不过这个电池质量不好用不了多久的,

用18650锂电池串联一 ...

干脆去掉控制电路直接外接电源。只要满足电机电压2.5V左右不会有大问题。18650电池串联1-2个5408二极管应该可以,不过这电机电流较大0.8A左右,5408温升不低,好在工作时间不会很长(5分钟以内)

网友H:
如果换锂电池你要加小板改充电电压和输出电压的,直接串一个4007是什么想法?二极管压降0.7左右,4.2-0.7还有3.5V还是远比1.2*2=2.4V要大得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如果换锂电池你要加小板改充电电压和输出电压的,直接串一个4007是什么想法?二极管压降0.7左右,4.2-0.7还有3 ...

串一个不行串两个,降低1.6V,4007发热量大改5408。目的就是根据手头条件废物利用。

网友I:
最理想的是DC-DC,但空间和成本呵呵,目测18650锂电池只能外接。
这玩易在设计时会根据电池来定电机型号,换电机又是成本。
建议:供电电压相近就可以,偏差过50%就当心了。
或者当成坏的使劲折腾......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最理想的是DC-DC,但空间和成本呵呵,目测18650锂电池只能外接。
这玩易在设计时会根据电池来定电机型号, ...

“”供电电压相近就可以”,,,,,,,,,,,,,这话说的对!控制电路板全不要!直接电源。量一量标称电压下的电流差不多就可以了,就是废物利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如果换锂电池你要加小板改充电电压和输出电压的,直接串一个4007是什么想法?二极管压降0.7左右,4.2-0.7还有3 ...

直接用5V/500mA充电器(去掉控制电路板和报废的电池),串联一个4007电机端电压高,再串联一个4007,发热较严重改成串联2个5408二极管。电机工作电压2.2-2.8V.充电器交流功耗约4-5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