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按短按 休眠唤醒代码

楼主:
void key_process(void)
{
        if(keyOut>0)
        {
                keyOut--;
        }
        if(key_keyIsActive==1)
        {
                if(++keyCnt>5)
                {
                        if(P3_7==1)
                        {
                                keyCnt=0;
                                key_keyIsActive=0;
                                keyOut =20;
                        }
                }
                if(keyCnt>100)
                {
                        if(P3_7==0)
                        {
                                keyCnt=0;
                                key_keyIsActive=0;

                                if(wakeUp)
                                {
                                        wakeUp=0;
                                        PINMOD &= ~(1<<7);
                                }
                                else
                                {
                                        wakeUp=1;
                                        PINMOD |= (1<<7);
//                                        AUX2 = (AUX2&~AUX2_PWRSAV_MASK)|1<<AUX2_PWRSAV_POS;//降低功耗
//                                        STPSCK = 1;                                        //设为 1,停止慢钟在停止模式。
//                                        PCON = (PCON&~PCON_PD_MASK)|1<<PCON_PD_POS;        //停止位,如果 1 进入停止模式。
//                                        STPSCK = 0;
//                                        AUX2 = (AUX2&~AUX2_PWRSAV_MASK)|0<<AUX2_PWRSAV_POS;//可降低空闲,停止喝暂停模式下芯片的功耗 5
                                }

                        }
                }
                if(keyCnt>130)
                {
                        keyCnt=0;
                        keyOut =20;
                        key_keyIsActive=0;
                }
        }
}

网友A(2025-10-14):
void key_process(void)
{
    // 按键释放后延时计数器处理
    if(keyOut>0)
    {
        keyOut--;  // 递减释放延时计数器
    }

    // 当按键处于激活状态时进行处理
    if(key_keyIsActive==1)
    {
        // 按键消抖检测(等待5个计数周期)
        if(++keyCnt>5)
        {
            // 检测按键是否已释放(P3_7为高电平)
            if(P3_7==1)
            {
                keyCnt=0;            // 重置按键计时器
                key_keyIsActive=0;   // 清除按键激活标志
                keyOut =20;          // 设置按键释放延时(防止误触发)
            }
        }

        // 长按检测(超过100个计数周期)
        if(keyCnt>100)
        {
            // 确认按键仍处于按下状态(P3_7为低电平)
            if(P3_7==0)
            {
                keyCnt=0;            // 重置按键计时器
                key_keyIsActive=0;   // 清除按键激活标志

                // 切换唤醒状态
                if(wakeUp)
                {
                    wakeUp=0;  // 清除唤醒标志
                    PINMOD &= ~(1<<7);  // 清除PINMOD寄存器的第7位(配置为普通模式)
                }
                else
                {
                    wakeUp=1;  // 设置唤醒标志
                    PINMOD |= (1<<7);  // 设置PINMOD寄存器的第7位(配置为唤醒功能)

                    // 被注释的低功耗模式设置代码(备用)
                    // AUX2 = (AUX2&~AUX2_PWRSAV_MASK)|1<<AUX2_PWRSAV_POS;
                    // STPSCK = 1;
                    // PCON = (PCON&~PCON_PD_MASK)|1<<PCON_PD_POS;
                    // STPSCK = 0;
                    // AUX2 = (AUX2&~AUX2_PWRSAV_MASK)|0<<AUX2_PWRSAV_POS;
                }
            }
        }

        // 按键超时保护(超过130个计数周期)
        if(keyCnt>130)
        {
            keyCnt=0;            // 强制重置按键计时器
            keyOut =20;          // 设置按键释放延时
            key_keyIsActive=0;   // 强制清除按键激活标志
        }
    }
}

网友A:
下面是上述代码编写的思维导图

网友B:
注释太给力了,51有你更精彩!

网友C:
keyCnt>5?如何到keyCnt>100 keyCnt>130状态,不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keyCnt>5?如何到keyCnt>100 keyCnt>130状态,不理解

嗯,这个思维导图逻辑上有点问题。keyCnt > 5  和 keyCnt > 100 和 keyCnt > 130 应该是并列关系。

网友:
下面是上述代码编写的思维导图

确实有问题

网友E:
楼主能说一下调用的吗  怎么调用的   长按键判断按下了短按键没管 吗  按键释放延时干啥用的     瞅了半天没瞅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