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690,TL084,TL3016组成的带宽峰值检测电路

楼主(2025-07-09):
我输入3Vpp的正弦波,OPA690输出经过肖特基二极管-0.3V,不应该是1.2V?,这个电路输出为0.753V,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A:
TL3016是比较器,Q/OUT输出的不是模拟量。

网友B:
示波器看一下各点波形不就知道了?  要精确就用精密检波,参考数字万用表的一个运放就可以了,或用两个运放做全波精密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