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验板lcd1602无法正确显示

楼主(2025-07-09):
想用过普中开发板来实现一个出租车计价器的方案,但是lcd1602无法正确显示,代码和开发板如下

#include <reg52.h>
// #include <stdio.h> // 不再需要,可以移除

// -------------------- 类型定义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 引脚定义 --------------------
// LCD1602
sbit LCD_RS = P2^6;
sbit LCD_RW = P2^5;
sbit LCD_EN = P2^7;
#define LCD_DataPort P0

// 独立按键
sbit KEY_START_STOP = P3^1; // K1: 开始/停止
sbit KEY_CLEAR = P3^0;      // K2: 清零 / 设置值-
sbit KEY_MILEAGE = P3^2;    // K3: 里程+0.1 / 设置值+
sbit KEY_SET = P3^3;        // K4: 设置

// -------------------- 全局变量 --------------------
// 计价器状态: 0-停止, 1-计价中, 2-设置模式
u8 status = 0;
// 设置模式子状态: 0-未设置, 1-设置起步价, 2-设置起步里程, 3-设置单价
u8 setting_mode = 0;

// --- 计价参数 (默认值) ---
u16 base_price = 130;  // 起步价: 13.0 元
u16 base_mileage = 30; // 起步里程: 3.0 公里
u16 unit_price = 23;   // 单价: 2.3 元/公里

// --- 实时数据 ---
u16 mileage = 0;    // 行车里程 (x0.1 公里)
u16 price = 0;      // 总价 (x0.1 元)
u16 time_s = 0;     // 行车时长 (秒)
u16 time_m = 0;     // 分
u16 time_h = 0;     // 时

// 定时器中断计数变量
u16 timer_count = 0;

// -------------------- 函数声明 --------------------
// 延时
void DelayMs(u16 ms);

// LCD驱动
void LcdWriteCmd(u8 cmd);
void LcdWriteData(u8 dat);
void LcdInit();
void LcdSetCursor(u8 row, u8 col);
void LcdShowString(u8 row, u8 col, u8 *str);
void LcdShowNum(u8 row, u8 col, u16 num, u8 len); // 显示数字
void LcdShowTime(); // 单独的时间显示函数

// 显示界面
void UpdateDisplay();
void DisplaySettingMode();

// 核心逻辑
void CalculatePrice();
void KeyAction();
void ResetAll();
void Timer0Init();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Timer0Init();
    LcdInit();
    ResetAll();

    while(1) {
        KeyAction();
        if (status == 1) { // 只有在计时状态才需要不断刷新时间
            LcdShowTime();
        }
    }
}

// -------------------- 核心逻辑函数 --------------------
void CalculatePrice() {
    if (mileage <= base_mileage) {
        price = base_price;
    } else {
        unsigned long temp_price = (unsigned long)(mileage - base_mileage) * unit_price;
        price = base_price + temp_price / 10;
    }
    // 价格计算后立即更新显示
    if (status != 2) {
        UpdateDisplay();
    }
}

void KeyAction() {
    if (KEY_START_STOP == 0) {
        DelayMs(20);
        if (KEY_START_STOP == 0) {
            if (status != 2) {
                status = !status;
                if(status == 1 && mileage == 0){
                    CalculatePrice(); // 开始时就计算一次价格
                } else if (status == 0) {
                    // 停止计时,但显示保持不变
                }
                 UpdateDisplay(); // 更新显示(特别是状态字符)
            }
        }
        while(KEY_START_STOP == 0);
    }

    if (KEY_CLEAR == 0) {
        DelayMs(20);
        if (KEY_CLEAR == 0) {
            if (status == 0) {
                ResetAll();
            } else if (status == 2) {
                switch(setting_mode) {
                    case 1: if(base_price > 50) base_price -= 10; break;
                    case 2: if(base_mileage > 10) base_mileage -= 10; break;
                    case 3: if(unit_price > 10) unit_price -= 1; break;
                }
                DisplaySettingMode();
            }
        }
        while(KEY_CLEAR == 0);
    }

    if (KEY_MILEAGE == 0) {
        DelayMs(20);
        if (KEY_MILEAGE == 0) {
            if (status == 1) {
                mileage++;
                CalculatePrice();
            } else if (status == 2) {
                switch(setting_mode) {
                    case 1: base_price += 10; break;
                    case 2: base_mileage += 10; break;
                    case 3: unit_price += 1; break;
                }
                DisplaySettingMode();
            }
        }
        while(KEY_MILEAGE == 0);
    }

    if (KEY_SET == 0) {
        DelayMs(20);
        if (KEY_SET == 0) {
            if(status == 1) return;

            status = 2;
            setting_mode++;
            if (setting_mode > 3) {
                setting_mode = 0;
                status = 0;
                ResetAll();
            } else {
                DisplaySettingMode();
            }
        }
        while(KEY_SET == 0);
    }
}

void ResetAll() {
    status = 0; // 确保是停止状态
    mileage = 0;
    price = 0;
    time_s = 0;
    time_m = 0;
    time_h = 0;
    T0 = 0; // 如果有,也停止计时器
    UpdateDisplay(); // 更新整个显示
    LcdShowTime();
}

// -------------------- 显示相关函数 (无sprintf) --------------------
// 更新主显示界面(里程和价格)
void UpdateDisplay() {
    // 第一行: L:XXX.XKM P:XXXX.X
    LcdShowString(0, 0, "L:    KM P:     "); // 模板,用空格覆盖旧数据
    LcdShowNum(0, 2, mileage / 10, 3); // 里程整数部分,最多3位
    LcdWriteData('.');
    LcdShowNum(0, 6, mileage % 10, 1); // 里程小数部分

    LcdShowNum(0, 11, price / 10, 4); // 价格整数部分,最多4位
    LcdWriteData('.');
    LcdShowNum(0, 16, price % 10, 1); // 价格小数部分

    // 在时间前面显示状态符号
    LcdSetCursor(1, 0);
    if(status == 1) LcdWriteData('T'); // Timing
    else if(status == 0) LcdWriteData('S'); // Stop
    else if(status == 2) LcdWriteData('C'); // Config
}

// 单独更新时间显示,减少LCD刷新
void LcdShowTime() {
    // 第二行: T:HH:MM:SS
    LcdSetCursor(1, 1);
    LcdShowString(1, 1, ":");
    LcdShowNum(1, 2, time_h, 2);
    LcdShowString(1, 4, ":");
    LcdShowNum(1, 5, time_m, 2);
    LcdShowString(1, 7, ":");
    LcdShowNum(1, 8, time_s, 2);
}

// 显示设置模式界面
void DisplaySettingMode() {
    LcdWriteCmd(0x01); // 清屏
    UpdateDisplay();   // 显示状态'C'
    switch(setting_mode) {
        case 1:
            LcdShowString(0, 0, "Set Base Price  ");
            LcdShowNum(1, 5, base_price/10, 3);
            LcdWriteData('.');
            LcdShowNum(1, 9, base_price%10, 1);
            LcdShowString(1, 10, " Yuan ");
            break;
        case 2:
            LcdShowString(0, 0, "Set Base Mile   ");
            LcdShowNum(1, 5, base_mileage/10, 2);
            LcdWriteData('.');
            LcdShowNum(1, 8, base_mileage%10, 1);
            LcdShowString(1, 9, " KM   ");
            break;
        case 3:
            LcdShowString(0, 0, "Set Unit Price  ");
            LcdShowNum(1, 5, unit_price/10, 2);
            LcdWriteData('.');
            LcdShowNum(1, 8, unit_price%10, 1);
            LcdShowString(1, 9, " Y/KM ");
            break;
    }
}

// -------------------- 定时器和中断 --------------------
void Timer0Init() {
    TMOD &= 0xF0;
    TMOD |= 0x01;
    TH0 = (65536 - 1000) / 256;
    TL0 = (65536 - 1000) % 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1000) / 256;
    TL0 = (65536 - 1000) % 256;

    if (status == 1) {
        timer_count++;
        if (timer_count >= 1000) {
            timer_count = 0;
            time_s++;
            if (time_s >= 60) {
                time_s = 0;
                time_m++;
                if (time_m >= 60) {
                    time_m = 0;
                    time_h++;
                }
            }
        }
    }
}

// -------------------- LCD底层驱动 --------------------
void DelayMs(u16 ms) {
    u16 i, j;
    for(i=ms; i>0; i--)
        for(j=120; j>0; j--);
}

void LcdWriteCmd(u8 cmd) {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DataPort = cmd;
    DelayMs(1);
    LCD_EN = 1;
    DelayMs(1);
    LCD_EN = 0;
}

void LcdWriteData(u8 dat) {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DataPort = dat;
    DelayMs(1);
    LCD_EN = 1;
    DelayMs(1);
    LCD_EN = 0;
}

void LcdInit() {
    LcdWriteCmd(0x38);
    LcdWriteCmd(0x0C);
    LcdWriteCmd(0x06);
    LcdWriteCmd(0x01);
    DelayMs(5);
}

void LcdSetCursor(u8 row, u8 col) {
    u8 addr;
    if (row == 0) {
        addr = 0x80 + col;
    } else {
        addr = 0x80 + 0x40 + col;
    }
    LcdWriteCmd(addr);
}

void LcdShowString(u8 row, u8 col, u8 *str) {
    LcdSetCursor(row, col);
    while(*str != '\0') {
        LcdWriteData(*str++);
    }
}

// *** 新增的显示数字的函数 ***
// 在(row, col)显示数字num,共显示len位,不足则前面补空格
void LcdShowNum(u8 row, u8 col, u16 num, u8 len) {
    u8 i;
    u8 buf[5]; // 假设数字最大5位
    for (i = 0; i < len; i++) {
        buf[len - 1 - i] = (num % 10) + '0';
        num /= 10;
    }

    // 如果数字本身位数小于len,前面补空格
    for (i = 0; i < len; i++) {
        if (num == 0 && buf[i] == '0' && i < len - 1) { // 找到最高位
             if(i < len - 1) buf[i] = ' '; // 将高位0转换为空格, 但保留个位数0
        } else {
            break; // 找到第一个非零数字后停止
        }
    }
    // 处理num=0的情况
    if (len > 1 && buf[0] == ' ') {
         // 确保个位数如果是0,能正常显示
         if(len > 1 && num == 0){
             // 此处确保至少有一个'0'显示
         }
    }

    LcdSetCursor(row, col);
    for (i = 0; i < len; i++) {
        LcdWriteData(buf[i]);
    }
}

网友A:
1,检查pin脚定义,
2,检查端口是否有输出正确的数据,
3,检查数据的LSB还是MSB.

网友B:
学习板自带的1602例程移植就好。

网友C:
首先你使用LCD1602的液晶屏应该是有自带的驱动程序。从你需要实现的目的开始求我们现在,你的要是没有看到的。不知道你的具体要求是什莫。你是不是觉得LCD1602比较简单,我给你说我之前用普中科技的板子写代码用来写字符的时候时,我也出错了。所以我大概率判断是你的LCD1602的驱动程序有问题,是需要去查看LCD1602驱动程序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你的端口输出数据的问题,数据到底是LSB还是MSB呢,你是不是把数据的类型搞错了哦。是不是输出的数据类型不对等的呢。

网友D:
这个程序是从这块开发板的1602移植的吗?看照片各个模块的引脚是固定死无法自己定义的,所以软件得服从硬件,先把各个引脚定义为硬件的实际连接才行。

网友E:
首先你使用LCD1602的液晶屏应该是有自带的驱动程序。从你需要实现的目的开始求我们现在,你的要是没有看到的。不知道你的具体要求是什莫。你是不是觉得LCD1602比较简单,我给你说我之前用普中科技的板子写代码用来写字符的时候时,我也出错了。所以我大概率判断是你的LCD1602的驱动程序有问题,是需要去查看LCD1602驱动程序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你的端口输出数据的问题,数据到底是LSB还是MSB呢.

网友D:
地板楼的“单片机重购”和6楼的“ID:1156151”帖子怎么一模一样?是同一个人吗?

网友F:
单独实验1602

网友G(2025-08-26):
1、先检查代码里面定义的引脚是否与开发板原理图上的一致
2、烧录完代码后,如果没有显示,调节一下显示屏背光滑阻
3、烧录开发板自带的原始教程排除显示屏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