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二极管发光问题

楼主(2025-07-09):
友友们,谁能帮我解决下这个问题?我的代码烧录到stc后只显示的是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然后就什么也没有了,我跟着郭天祥老师的代码来的,然后这个代码不管写的是哪一个二极管,都只有第二个亮,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我usb接口连着,这个发光二极管就在亮,,,,很费解啊。。。(我是纯小白)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装置烧录芯片?如果是用USB转串口则必须按装驱动程序。

网友B:
有代码和图可以看一下吗

网友C:
第一个问题 只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看看线序对不对 再看烧录器有没有问题 单片机有没有问题
第二个问题 只有第二个灯亮 看原理图 正常没程序的单片机io全高

网友D:
单片机内有程序,而你的程序没有烧到单片机里去.显示检测目标单片机说明都没有和单片机建立通讯,烧录程序不成功.

网友E:
你用的是那块板子?有电路图也可以。

网友F:
检测单片机时按一下复位试试

网友G:
可以用这里面的程序来试试
STC89/15/STC8H/STC32/8051U都可以用程序自动生成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装置烧录芯片?如果是用USB转串口则必须按装驱动程序。

非常感谢您愿意回复我,但是我看了下设备管理器,是已经安装好驱动的,因为我刚入手,不确定是不是硬件问题,所以来问一下啊,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代码和图可以看一下吗

屏幕截图 2025-07-10  屏幕截图 2025-07-10   应该就是这样了,然后不管我写的是哪个二极管,都只亮第二个,然后我拿特别小的螺丝刀碰了下板子背面第二个和第三个焊点,发现第二个发光二极管会亮一点点,其他还是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测单片机时按一下复位试试

我在stc下载/编译的时候试了下,还是不行啊/(ㄒoㄒ)/~~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是那块板子?有电路图也可以。

网友H:
stcai-isp-v 里面选择正确吗?截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I:
芯片有程序,就是第二个LED亮。碰上你下载不成功,所以只要通电就是第二个LED亮。

网友J:
使用这个单片机进行书写单片机LED的灯的延时函数可以去看江协科技的代码。我们可以对单片机进行书写。我们可以使得LED灯的延时函数长一些的。而且像这种简单的代码也是可以在单片机里面简单的程序附带里面有可以介绍的

网友K:
你只写了P1.0,第二个LED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A:
这个TX-1C板子最好用配套的串口线连接,台式电脑背后都有串口接口。如果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接口就只能用USB转虚拟串口,需要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L:
可以确定,你的代码根本就没有烧录进去,所以才会出现“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开发板先不要上电,软件点击下载,在出现“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后才按下开发板上的电源开关给单片机通电烧写。

网友L:
还是先好好看一下说明书吧,说明书点这里看

网友M:
是不是串口线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是先好好看一下说明书吧,说明书点这里看

好的好的,谢谢你!!!!

网友N:
烧录软件界面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