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书写的单片机20餐位呼叫器,大佬们可以在我的基础上增加代码增加功能例说是菜min...

楼主(2025-07-10):
  //实例81:用LCD显示字符'A'
#include<reg51.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ED_PORT P1
//unsigned char led_pattern = 0xFE;
//bit  led_mode = 0;  // 0-流水灯模式 1-全亮模式
#define GPIO_KEY P1
unsigned char KeyValue;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sbit RS=P2^0;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1;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 P2^2;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bit  buzzer_flag = 0;  //设立中断标志位为FLAG=0;
sbit BUZZER=P2^6;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sbit KEY5=P3^4;

void key();

//unsigned char i;

//void Delay500ms();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for(i=0; i<ms; i++)
        for(j=0; j<120; j++);
}

//void timer0_init() {
//    TMOD = 0x01;    // 定时器0模式1
//    TH0 = 0xFC;     // 1ms定时初值
//    TL0 = 0x66;
//    ET0 = 1;        // 允许定时器0中断
//    TR0 = 1;        // 启动定时器0
//}
//
//void int0_init() {
//    IT0 = 1;        // 边沿触发
//    EX0 = 1;        // 允许外部中断0
//    EA = 1;         // 开总中断
//}
//
//void int1_init() {
//    IT1 = 1;        // 边沿触发
//    EX1 = 1;        // 允许外部中断1
//    EA = 1;         // 开总中断
//}
/*****************************************************
函数功能:延时1us
***************************************************/
void delay_us(uint i)
{
  while(--i);
}
/*****************************************************
函数功能:延时1ms
(3j+2)*i=(3×33+2)×10=1010(微秒),可以认为是1毫秒
***************************************************/
//void delay1ms()
//{
//   unsigned char i,j;
//         for(i=0;i<10;i++)
//          for(j=0;j<33;j++)
//           ;
//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unsigned char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delay_us(4); //延时4微秒,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_order_add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delay_us(2);  //延时4微秒,给硬件反应时间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delay_us(4); //延时4微秒,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delay_us(4);  //延时4微秒,给硬件反应时间//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delay_us(4);   //延时4微秒,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delay_us(4);  //延时4微秒,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void)
{
   delay_ms(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_order_add(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_ms(5);   //延时5ms
   Write_order_add(0x38);
   delay_ms(5);
   Write_order_add(0x38);
   delay_ms(5);
   Write_order_add(0x0E);  //(0x0c、0x0d、0x0e、0x0f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有光标,光标闪烁
   delay_ms(5);
   Write_order_add(0x06);  //(0x04、0x06、0x07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_ms(5);
   Write_order_add(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_ms(5);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nsigned int i;
//                timer0_init();
//       int0_init();
//                int1_init();
            LcdInit();
//        LED_PORT = 0xFF;                 //调用LCD初始化函数
while(1) {
                if(buzzer_flag){
                BUZZER = ~BUZZER;
                        delay_ms(1);
                        i++;
                        if(i >= 200) {
                        i = 0;
                        buzzer_flag = 0;
                        }
                }
                key();
    }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    TH0 = 0xFC;
//    TL0 = 0x66;
//
//
//    // 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int1_isr() interrupt 2 {
////    LED_PORT = 0x1F;  // 所有LED亮           F8
////    delay_ms(2000);   // 保持亮1秒
////    LED_PORT = 0xFF;  // LED熄灭
////        Write_order_add(0xC7);
////        WriteData('L');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    WriteData('O');
////    WriteData('S');
////    WriteData('E');
////     WriteData(' ');
////         WriteData(' ');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ms(20);//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1;break;
                                case(0X0b):        KeyValue=2;break;
                                case(0X0d): KeyValue=3;break;
                                case(0X0e):        KeyValue=4;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_ms(20);
                                a++;
                        }
                }
        }
}

void LCD_Dis(unsigned char p1, unsigned char p2)
{
        buzzer_flag = 1;
        Write_order_add(0xC7);
    WriteData(p1);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WriteData(p2);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
void key()
{
        KeyDown();
        switch(KeyValue){
                case 1:         LCD_Dis('1', ' '); break;
                case 2:         LCD_Dis('2', ' '); break;
                case 3:         LCD_Dis('3', ' '); break;
                case 4:         LCD_Dis('4', ' '); break;
                case 5:         LCD_Dis('5', ' '); break;
                case 6:         LCD_Dis('6', ' '); break;
                case 7:         LCD_Dis('7', ' '); break;
                case 8:         LCD_Dis('8', ' '); break;
                case 9:         LCD_Dis('9', ' '); break;
                case 10: LCD_Dis('1', '0'); break;
                case 11: LCD_Dis('1', '1'); break;
                case 12: LCD_Dis('1', '2'); break;
                case 13: LCD_Dis('1', '3'); break;
                case 14: LCD_Dis('1', '4'); break;
                case 15: LCD_Dis('1', '5'); break;
                case 16: LCD_Dis('1', '6'); break;
        }
        KeyValue = 0;
        if(!KEY1)
        {
                delay_ms(20);
                while(!KEY1);
                buzzer_flag = 1;
                Write_order_add(0xC7);
            WriteData('1');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WriteData('7');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
        if(!KEY2)
        {
                delay_ms(20);
                while(!KEY2);
                buzzer_flag = 1;
                Write_order_add(0xC7);
            WriteData('1');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WriteData('8');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
        if(!KEY3)
        {
                delay_ms(20);
                while(!KEY3);
                buzzer_flag = 1;
                Write_order_add(0xC7);
                WriteData('1');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WriteData('9');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
        if(!KEY4)
        {
                delay_ms(20);
                while(!KEY4);
                buzzer_flag = 1;
                Write_order_add(0xC7);
                WriteData('2');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WriteData('0');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

        if(!KEY5)
        {
                delay_ms(20);
                while(!KEY5);
                buzzer_flag = 0;
                Write_order_add(0xC7);       //将显示地址指定为第1行第8列
            WriteData(' ');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WriteData(' ');
        }
//        if(!KEY11)
//        {
//                delay_ms(20);
//                while(!KEY11);
//                buzzer_flag = 1;
//                Write_order_add(0xC7);       //将显示地址指定为第1行第8列
//            WriteData('9');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                WriteData(' ');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        }
//        if(!KEY12)
//        {
//                delay_ms(20);
//                while(!KEY12);
//                buzzer_flag = 1;
//                Write_order_add(0xC7);       //将显示地址指定为第1行第8列
//            WriteData('1');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                WriteData('0');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        }
//        if(!KEY13)
//        {
//                delay_ms(20);
//                while(!KEY13);
//                buzzer_flag = 1;
//                Write_order_add(0xC7);       //将显示地址指定为第1行第8列
//            WriteData('1');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                WriteData('1');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        }
//        if(!KEY14)
//        {
//                delay_ms(20);
//                while(!KEY14);
//                buzzer_flag = 1;
//                Write_order_add(0xC7);       //将显示地址指定为第1行第8列
//            WriteData('1');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                WriteData('2');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        }
//        if(!KEY15)
//        {
//                delay_ms(20);
//                while(!KEY15);
//                buzzer_flag = 1;
//                Write_order_add(0xC7);       //将显示地址指定为第1行第8列
//            WriteData('1');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                WriteData('3');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        }
//        if(!KEY16)
//        {
//                delay_ms(20);
//                while(!KEY16);
//                buzzer_flag = 1;
//                Write_order_add(0xC7);       //将显示地址指定为第1行第8列
//            WriteData('1');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                WriteData('4');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        }
//        if(!KEY17)
//        {
//                delay_ms(20);
//                while(!KEY17);
//                buzzer_flag = 1;
//                Write_order_add(0xC7);       //将显示地址指定为第1行第8列
//            WriteData('1');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                WriteData('5');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        }
//        if(!KEY18)
//        {
//                delay_ms(20);
//                while(!KEY18);
//                buzzer_flag = 1;
//                Write_order_add(0xC7);       //将显示地址指定为第1行第8列
//            WriteData('1');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                WriteData('6');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        }

}

//void int0_isr() interrupt 0 {
////    buzzer_flag = ~buzzer_flag;// 切换蜂鸣器状态
////    LED_PORT = 0x7F;  // 所有LED亮        FB
////    delay_ms(2000);   // 保持亮1秒
////    LED_PORT = 0xFF;  // LED熄灭
////        Write_order_add(0xC7);       //将显示地址指定为第1行第8列
////    WriteData('S');              //将字符常量'A'写入液晶模块
////    WriteData('U');
////    WriteData('C');
////    WriteData('C');
////    WriteData('E');
////    WriteData('S');
//
//        //字符的字形点阵读出和显示由液晶模块自动完成
//}

//
//void Delay500ms()                //@12.000MHz
//{
//        unsigned char i, j, k;
//        i = 4;
//        j = 205;
//        k = 187;
//        do
//        {
//                do
//                {
//                        while (--k);
//                } while (--j);
//        } while(--i);
//}

楼主:
大家可以根据我的代码设置,我想在LCD1602上面显示汉字,现在是显示不了的哦,所以想请大佬给我们设置可以给,就是可以显示汉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可以根据我的代码设置,我想在LCD1602上面显示汉字,现在是显示不了的哦,所以想请大佬给我们设置可以 ...

LCD1602是5*7点阵屏,是专为显示字符的显示器,只能勉强显示笔画很少的汉字。想显示菜单就别做梦了。

网友B:
呼叫器,抢答器,取餐器,抽奖器,投票器,你这是玩具级别的。
以前多位抢答器走的CAN通讯,
现在市面上都是无线的了。

市场上常见的品牌 步频,比西特,沪铃。
挺好玩的一个方向,加油。

网友C:
1602能显示汉字吗?

网友D:
这个项目练手的话可以,但无实用价值了,现在都是扫码点餐了

网友E:
换成OLED 或者12864 就可以显示中文了; 1602 不支持中文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1602是5*7点阵屏,是专为显示字符的显示器,只能勉强显示笔画很少的汉字。想显示菜单就别做梦了。

好的好的哦,其实我已经写出来了哦。我是做了一个LM12864的餐位呼叫器的哦。这样可以的哦。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02能显示汉字吗?

估计是不可以的哦,多谢大神指点的哦。嘻嘻嘻谢谢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项目练手的话可以,但无实用价值了,现在都是扫码点餐了

那按照您的说法现在学我们这个单片机学校里面的项目是不是可能比较落后了的哦,我觉得还是需要慢慢的发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成OLED 或者12864 就可以显示中文了; 1602 不支持中文显示;

对的对的是要去用LCD12864来进行书写汉字了的哦,我们现在确实是还在学习比较基础的东西哦。但是使用LCD12864来进行书写餐位呼叫器的时候时,我们是需要使用字库来进行书写的。

网友F:
有人运行过这个例子的proteus仿真吗?

楼主(2025-09-18):
引用 网友F:
有人运行过这个例子的proteus仿真吗?

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