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测试仪在充电状态由于自身温度升高导致测量不准,如何进行温度补偿使仪器温...

楼主(2025-07-11):
温湿度测试仪在充电状态由于自身温度升高导致测量不准,如何进行温度补偿使仪器温度读取保持正常范围

网友A:
那得看你的温度传感器,如果使用热电偶,则可以补偿。

网友B:
温度探头远离不相关热源

网友C:
设备传感器想办法外置看看,如果不能外置,那应该就是普通应用场景,应该不在乎这点温度偏差了

网友D:
这种温湿度原件是一体集成的,本身的温度是正确的,所以只要根据厂家的资料曲线即可简单补偿,
但做到计量级别(保证重复性)的补偿,一般是不可能的。本身湿度的测量就准确性较差。

网友E:
外部风速不知道的前提下不可能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