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C与单片机STC8H8K64U无法通讯

楼主(2025-07-11):
自己画了一个USB转串口小板,单片机使用STC8H8K64U,USB转串口接单片机P3.0 P3.1,现在程序写好,电脑串口识别正常,就是无法通过stc-isp-15xx-v6.87H.exe灌不进去HEX,电路图如下,CH340c 与单片机P3.0 P3.0之间换电阻,按官方接二极管,均不能灌入(P3.2高电平),现在不知道电路哪里出现问题,CH340C STC8H8K64U都更换过,还是不行,帮忙解答

网友A:
需要给STC8H8K64U单独有个开关供电。先插上USB口,电脑认出CH340C的串口,然后下载程序,再给STC上电。

网友B:
STC单片机要加冷启动电路才能烧录。

网友C:
STC8H8K64U可通过USB直接下载。上电前P3.2接地。还用CH340C干甚?

楼主:
肯定是硬件哪里有问题

楼主:
R15 未接,CH340C和单片机都是靠7805供电,中间有两个限流电阻,到两个IC供电都差不多4.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给STC8H8K64U单独有个开关供电。先插上USB口,电脑认出CH340C的串口,然后下载程序,再给STC上电。

真的成功了一次。后面写不进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需要给STC8H8K64U单独有个开关供电。先插上USB口,电脑认出CH340C的串口,然后下载程序,再给STC上电。

我也认为是这个问题,单片机需要冷启动。上电识别下载指令。

网友E:
STC8H8K64U可以走硬件USB底层协议下载与通信,P3.2加上拉电阻与一个轻触开关到地,CH340什么的都可以删除了,官方有接线原理图。

网友F:
STC8H8K64U可以走硬件USB底层协议下载与通信,P3.2加上拉电阻与一个轻触开关到地,CH340什么的都可以删除了。如果你是有官方原理图的话你是可以直接把这个图直接放进去的哦,不需要这莫随随便便的乱用的哦。其实就是这莫简单的哦。

楼主:
又出现下面问题了:
开始调节频率 ...                        [0.796"]
调节后的频率: 8.047MHz (-66.470%)

正在重新握手 ... 成功                        [0.141"]
当前的波特率: 115200
正在擦除目标区域 ... 完成 !                [0.672"]
芯片出厂序列号 : F784C8FF02E6D7
正在下载用户代码 ... 完成 !                [0.625"]
正在设置硬件选项 ... 完成 !                [0.016"]

更新后的硬件选项为:
  . 内部IRC振荡器的频率: 8.047MHz
  . 掉电唤醒定时器的频率: 35.550KHz
  . 振荡器放大增益使能
  . P3.2和P3.3与下次下载无关
  . 上电复位时增加额外的复位延时
  . 复位引脚用作普通I/O口
  . 检测到低压时复位
  . 低压检测门槛电压 : 2.00 V
  . 上电复位时,硬件不启动内部看门狗
  . 上电自动启动内部看门狗时的预分频数为 : 256
  . 空闲状态时看门狗定时器停止计数
  . 启动看门狗后,软件可以修改分频数,但不能关闭看门狗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将用户EEPROM区一并擦除
  . 串口1保持为P3.0(RXD)/P3.1(TXD)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没有相关的端口控制485
  . 下次下载时不需要校验下载口令
  . 未使能芯片的仿真功能
  . 内部参考电压: 1195 mV (参考范围: 1100~1300mV)
  . 内部安排测试时间: 2024年7月5日

  . 芯片出厂序列号 : F784C8FF02E6D7
  单片机型号: STC8H8K64U
  固件版本号: 7.4.8U

  . 用户设定频率: 24.000MHz
  . 调节后的频率: 8.047MHz
  . 频率调节误差: -66.470%

代码下载成功 !(2025-07-12 23:10:50)

频率调节失败 !

频率调节的误差太大,当前设定的频率值可能在频率调节盲区 !

网友G:
手里有一块STC8H8K64U,USB直连,有时成功有时是未知USB设备,各种方法都试了,最后还是用下载器下载了

网友H:
先测试CH340c 自发自收正常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