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S和LORA模块冲突的问题

楼主(2025-07-11):
做了一个智能灌溉设备,通信用的LORA(模块用的是20dB的亿佰特E22-T20D),最近测试的时候发现其他的传感器数据都能正常打印;但是,如果让GPS的天线误触到PCB板,就不进GPS的中断接收了,因为GPS是没有采集指令而是不断发送的,现在的情况是一旦误触PCB就一直不进中断了,必须把板子按键复位以后才可以,求问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感谢!

网友A:
GPS天线就应该远离你的设备。

网友B:
Gps天线是有源的,误触程序跑飞也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