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怎么把任一的PDF文档转成word可编辑文字的文档?有什么好用的工具神器推荐一下...

楼主(2025-07-11):
大家怎么把任一的PDF文档转成word可编辑文字的文档?有什么好用的工具神器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PDF-XChange Editor 不过不是转换成WORD的,只是能直接编辑PDF

网友B:
Adobe Acrobat DC,PDF24,格式工厂

网友C:
1; 有密码保护的 先去保护
2;打开PDF --->文件---->另存为---->文件类型选择Word 。就自动保存为Word格式的了;
3;PDF软件使用ADOBE, 其他的软件不清楚

网友D:
你一个使用word的编辑工具就可以使得你的word形式转变成PDF的格式。这就可以使得你的文件格式变成PDF的文件的格式哦。这就可以了的哦。就是这莫简单这是一个单片机的电子社区这种问题不该在这里来问的哦。

网友E:
有在线编译的,可找一下。

网友F:
再怎么转,变成WORD都不好编辑的,转过来的内容乱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obe Acrobat DC,PDF24,格式工厂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有密码保护的 先去保护
2;打开PDF --->文件---->另存为---->文件类型选择Word 。就自动保存为Word格 ...

打开PDF --->文件---->另存为---->文件类型选择Word 。就自动保存为Word格式的了;  这个好像不行

网友G:
1、对另存为可行的,需要是不受保护的PDF且非图片格式的;
2、方法有很多,网上搜索就可以找到,免费的多不是好用的;
3、推荐国产软件Foxit,正版的软件依功能体积和价格各不同。

网友G:
下载来看了一下,这个要转成word可编辑文字的文档花小钱解决不了,随缘罢

网友H:
WPS就可以转换,不仅能转换成Word,还可以编辑pdf。当然,这两种功能Adobe也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