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板模块3:晶体管阵列

楼主:
在单片机实验中,驱动LED数码管时,由于单片机I/O口输出电流的能力弱,所以往往要通过三极管来进行电流放大,如下图红色框所示:

根据所驱动的“共阴”、“共阳”、“段”、“位”,都将用到下列两种阵列:
1、PNP阵列:

2、NPN阵列:

这两种阵列,三极管的接法都是一样的,区别仅是“发射极E”,一个接电源正,另一个接电源负。
如果用分立元件来组成这样的阵列,费时费力,并且占用面包板很大的空间,实验完成后,还要费心收拾元件。
下图是分立元件NPN型三极管组成的阵列:

本来设计一种PCB板就行了,但由于所用元件都是贴片的,SOT-23封装的三极管,丝印太小不容易看清楚,并且型号众多,时间长了也分不清楚哪个是NPN,哪个是PNP,所以就设计了两种PCB板,直接在上面标注PNP、NPN字样。

焊接时,PNP的E极由于要接电源正极,所以焊成红色的插针、NPN的E极由于要接电源负极,所以焊成兰色的插针,由于NPN的C极接高电位,所以8个插针都用红色的,在使用时容易辨识。

由于采用贴片元件,所以整个模块占用空间很小,可靠性也提高了。

网友A(2025-07-17):
其实,你可以直接选择ULN2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