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G3507配置pwm后下载提示无法写入falsh

楼主(2025-07-12):
在学习MSPM0G3507的时候突然发现程序无法下载了提示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

经过排查发现只要把初始化中的pwm初始化隐去就可以正下载。

贴上这个初始化函数的代码
SYSCONFIG_WEAK void SYSCFG_DL_PWM_0_init(void) {

    DL_TimerA_setClockConfig(
        PWM_0_INST, (DL_TimerA_ClockConfig *) &gPWM_0ClockConfig);

    DL_TimerA_initPWMMode(
        PWM_0_INST, (DL_TimerA_PWMConfig *) &gPWM_0Config);

    // Set Counter control to the smallest CC index being used
    DL_TimerA_setCounterControl(PWM_0_INST,DL_TIMER_CZC_CCCTL0_ZCOND,DL_TIMER_CAC_CCCTL0_ACOND,DL_TIMER_CLC_CCCTL0_LCOND);

    DL_TimerA_setCaptureCompareOutCtl(PWM_0_INST, DL_TIMER_CC_OCTL_INIT_VAL_LOW,
                DL_TIMER_CC_OCTL_INV_OUT_DISABLED, DL_TIMER_CC_OCTL_SRC_FUNCVAL,
                DL_TIMERA_CAPTURE_COMPARE_0_INDEX);

    DL_TimerA_setCaptCompUpdateMethod(PWM_0_INST, DL_TIMER_CC_UPDATE_METHOD_IMMEDIATE, DL_TIMERA_CAPTURE_COMPARE_0_INDEX);
    DL_TimerA_setCaptureCompareValue(PWM_0_INST, 5000, DL_TIMER_CC_0_INDEX);

    DL_TimerA_setCaptureCompareOutCtl(PWM_0_INST, DL_TIMER_CC_OCTL_INIT_VAL_LOW,
                DL_TIMER_CC_OCTL_INV_OUT_DISABLED, DL_TIMER_CC_OCTL_SRC_FUNCVAL,
                DL_TIMERA_CAPTURE_COMPARE_1_INDEX);

    DL_TimerA_setCaptCompUpdateMethod(PWM_0_INST, DL_TIMER_CC_UPDATE_METHOD_IMMEDIATE, DL_TIMERA_CAPTURE_COMPARE_1_INDEX);
    DL_TimerA_setCaptureCompareValue(PWM_0_INST, 2500, DL_TIMER_CC_1_INDEX);

    DL_TimerA_setCaptureCompareOutCtl(PWM_0_INST, DL_TIMER_CC_OCTL_INIT_VAL_LOW,
                DL_TIMER_CC_OCTL_INV_OUT_DISABLED, DL_TIMER_CC_OCTL_SRC_FUNCVAL,
                DL_TIMERA_CAPTURE_COMPARE_2_INDEX);

    DL_TimerA_setCaptCompUpdateMethod(PWM_0_INST, DL_TIMER_CC_UPDATE_METHOD_IMMEDIATE, DL_TIMERA_CAPTURE_COMPARE_2_INDEX);
    DL_TimerA_setCaptureCompareValue(PWM_0_INST, 1250, DL_TIMER_CC_2_INDEX);

    DL_TimerA_setCaptureCompareOutCtl(PWM_0_INST, DL_TIMER_CC_OCTL_INIT_VAL_LOW,
                DL_TIMER_CC_OCTL_INV_OUT_DISABLED, DL_TIMER_CC_OCTL_SRC_FUNCVAL,
                DL_TIMERA_CAPTURE_COMPARE_3_INDEX);

    DL_TimerA_setCaptCompUpdateMethod(PWM_0_INST, DL_TIMER_CC_UPDATE_METHOD_IMMEDIATE, DL_TIMERA_CAPTURE_COMPARE_3_INDEX);
    DL_TimerA_setCaptureCompareValue(PWM_0_INST, 0, DL_TIMER_CC_3_INDEX);

    DL_TimerA_enableClock(PWM_0_INST);

    DL_TimerA_setCCPDirection(PWM_0_INST , DL_TIMER_CC0_OUTPUT | DL_TIMER_CC1_OUTPUT | DL_TIMER_CC2_OUTPUT | DL_TIMER_CC3_OUTPUT );

}

下面贴上dap里面的设置

网友A:
试一试调节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