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2V203F6P6三种烧录方式

楼主:
CH32V203F6P6-TSSOP20支持三种下载方式:USB下载、串口下载(用串口2即8脚PA2为TX2接下载器的RX,9脚PA3为RX2接下载器的TX)和SWD两线下载。
    CH32V203F6P6-TSSOP20的BOOT1内置接GND,而BOOT0外露,用户可以选择两种启动模式,因而支持USB下载和串口下载。接法可以选择下面两种方法的其中一种

    当SW3拨向GND时,MCU正常从主Flash启动(即正常工作状态);当拨向另一端时,MCU从系统存储器启动。CH32V203F6P6的系统存储器自带BootLoader启动程序,所以支持USB或串口下载。
一、USB模式下载
    线路接法可以参考下图:

    下载时,用USB线通过USB1插座连接MCU,运行WCHISPStudio,下载接口选择USB,板子上的SW3拨向V33端,板子重新上电或按一下板子上的NRST键,即可促使MCU进入USB下载模式。

    下载后,SW3需要重新拨向GND端,才能正常运行下载的程序。

二、串口模式下载
    线路接法可以参考下图:

    注意:下载器通过CN1连接MCU,需要采用交叉接法,即TX2接下载器的RX,RX2接下载器的TX。
    下载时,运行WCHISPStudio,下载接口选择串口,设备列表选择正常的串口号,板子上的SW3拨向V33端,板子重新上电或按一下板子上的NRST键,即可直接通过串口下载。

    上述两种下载模式,下载时如果提示“读保护已使能”,则可以通过点击WCHISPStudio 的“解除代码保护”来取消“读保护”,

三、SWD二线下载模式
    线路接法可以参考下图:

    说明:WCH-LINK(CH549)可以通过CN2连接到MCU,SW3拨向GND,即可使用MounRiver Studio集成环境直接进行下载。
    下载前需要作简单的设置:

    如果有必要,还需要设置一下hex的路径:

2025.7.13
说明:内容只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