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画1U机箱这样的图纸用什么软件呢?

楼主(2025-07-13):
请教大家个问题,画1U机箱这样的图纸,一般都是用什么软件呢,有推荐下载链接吗

网友A:
比如AD和嘉立创以及很多高级的软件candance。这些都是比较高级的绘制电脑原理图的软件这些软件的话就是可以使得你很高级的学习原理图和PCB这些知识的哦。这就可以使得你的知识创新能力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我们要求自己很高超的对自己的学习软件的能力和学习原理图的能力以及绘制PCB的能力得到提高。

网友B:
问题没有描叙清楚,  我大致的理解是画1U机箱的五金, 常用的 一般是SOLIDWORKS  , 当然CAD也能画,直接画冲压展开平面图。

网友C:
1.如果找钣金厂家做,见面聊,你只需要能够手绘出个大体形状,说清楚尺寸和要求,钣金厂家会给你做出模型,确认后就可以打样加工,这都是捎带脚的事。一般碳钢板类,比如研华工控机机箱,不用出模具,直接折弯就,焊接,打磨,喷塑,几百元的价格。
2.如果找网上商家询价,估计上来就要出模具,起步就上千。
3.你自己画钣金模型,出钣金图纸也可以,一般需要跟厂家磨合一下。建议直接出机械图纸,标明尺寸,让厂家自己转钣金图纸。

网友D:
AutoCAD就行了。

网友E:
AutoCAD专业软件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准备用AutoCAD画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准备用AutoCAD画

专业的事情当然专业的软件来坐,SOLIDWORKS

网友G:
solidworks就行 有钣金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