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辨别稳压二极管好坏?

楼主(2025-07-13):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量DZ2这颗稳压二极管一端有0.5压降,另一端没有。测量主板另外一颗一端0.5压降另一端2.2压降,是不是就可以判断没有压降的这颗坏掉了?
还有怎么确定稳压二极管的型号呢?

网友A:
简单点用稳压电源+电阻+电位器可测量稳压值,高级的稳压+恒流测量稳压值。

网友B:
这个一两句话还说不清楚,但是最直观的判断就像你说的那样,直接在线测量稳压值,前提是你得知道这颗稳压管是多少稳压值的,比如3.3V的稳压管,在线测量只有1V 基本上是有问题; 但是具体是不是稳压管损坏,还得拆下来测量;这个时候又得借助工具,比如晶体管测试仪,可以直接测量; 或者自己搭建简易测量电路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C:
你可以去使用万用表去测量二极管的好坏。或者也是可以通过万用表的电压档进行测量,这样一来的话你既是可以通过万用表测量板子的好坏也是可以通过这样一来测量板子的通路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两句话还说不清楚,但是最直观的判断就像你说的那样,直接在线测量稳压值,前提是你得知道这颗稳压管 ...

这颗直接测量没有电压,另外一颗测量有5.07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用稳压电源+电阻+电位器可测量稳压值,高级的稳压+恒流测量稳压值。

但是如果稳压管是坏的 是不是就测不出稳压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去使用万用表去测量二极管的好坏。或者也是可以通过万用表的电压档进行测量,这样一来的话你既是可以 ...

使用电压档测量管子两端没有电压,用二极管档测量一端有压降 另一端没有

网友D:
离线测量其稳压值,以此为准。

网友E:
稳压二极管也是一个PN结,也具有单向导电性,所以可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初步判断其好坏,稳压值可以用楼上几位介绍的方法测试。

网友F:
将万用表调至 **“欧姆档”(通常用 R×100 或 R×1k 档)**:  红表笔接二极管正极,黑表笔接负极(正向偏置)。 正常情况下,指针应偏转至中等阻值(约几千欧,具体因型号而异),表明正向导通正常。 若阻值为 0(短路)或无穷大(开路),则二极管已损坏。

网友G:
其实可以用万用表去测量的

网友H:
首先要知道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其次要在线测量电压,检查输出电压是否符合规格值。

网友I:
在线测试只能上电用万用表量电压。

网友J:
串联限流电阻,反向电流5mA左右时的反向电压就是稳压值。

网友K:
直接加电测,这样最好

楼主:
经过检测这个稳压二极管没有坏,是连接正极的线路上一颗电阻烧坏断路了,连接好线路 用万用表测量稳压二极管两端都有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