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发一个游乐机语音播报系统

楼主(2025-07-13):
开发一个游乐机语音播报系统,包括设计电路图、画板、编程,全部成功后交付全部资料,费大约几何

网友A:
一般是不会给原代码和PCB原文件的,这个价格比较高
找方案公司一般这两个方案,你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
1,你做硬件,人家提供软件,这里面又有两种,一种是人家给你单片机型号和烧录文件,你自己去烧录
另一种是人家给你烧录好的单片机,这个时候人家是不会给你型号的
2,人家全包,可以给你做板的文件和烧录文件,你自己去生产PCB,另一种是人家按照你的要求,直接把做好的板给你
是的,我是没有告诉你这个要多少钱的,但不代表我前面说的没有用,如果你不知道这些,跟人家谈价钱就会很被动.
谈价钱也没什么高深的技术,很多都是公开的秘密:先去跟A公司大概谈一个价格,再拿这个价格做参考去找B公司

网友B:
这个要看情况,以我这边行业内的情况(@500个件,PCB为4层金板,定制款PCB,M0或M3,RF产品):
1、包工包料包调好的的PCBA,回去装壳可用,一套加价15+,前期费用0,但要求后期定单量并签定协议。
2、只负责样机调试、软硬件配合,提供PCB与主控,一套加价10+,前期费用(开发费)20K起底,50K往上的都有,开发周期3个月内,后期定单无特别要求
3、提供全套的PCB源文件、MCU烧录码、后期简单维护升级等,评估定单量,一次性买断50K的有,100K的有,500K的也有。

值的注意:是加价,不是售价。。。如果用上冷门的MCU,价格不透明,可以说赚大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情况,以我这边行业内的情况(@500个件,PCB为4层金板,定制款PCB,M0或M3,RF产品):
1、包工包 ...

你这个后面两点都还行, 前面第1点, 前期费用0 ,遇到白嫖的 怎么说?  加价15?  甲方说加价30都行, 出100,200套  如果后面黄了;甲方0损失, 方案这边辛辛苦苦整了几个月就出100-300套; 如果后面量起来了 就使劲找你压价, 不降? 再找一家重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后面两点都还行, 前面第1点, 前期费用0 ,遇到白嫖的 怎么说?  加价15?  甲方说加价30都行,  ...

第1个要求后期有定单量。。就是你要下单了我才会动手的。

网友D:
楼主不是自己在干了吗?

网友E:
一般正规公司都要5k到1w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般正规公司都要5k到1w

5k到1w那是个人作坊,公司开这个价不倒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是自己在干了吗?

家电维修不行了,想自己接个活

网友G:
不知道你具体什么功能,不好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