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自动下载电路

楼主(2025-07-13):
STC单片机自动下载电路:

STC自动下载电路

STC自动下载电路

网友A:
我都使用STC的USB转串口、自动下载的了,稳定可靠,其STC8H的手册有电路。

USB可以改为TYPE-C接口:

网友B:
兄弟其实像这种的TYPEC接口的单片机模块部分已经很多了的哦,像这种的我们现在已经是习以为常的哦。根本是很简单的哦。我觉得你像五一单片机和清翔单片机的话呢,这种电路部分的话呢。已经是很简单了的哦。然后的话呢比如你自己要去设计电路的话呢我也是觉得这种的电路也是可以很好的进行控制的电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