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小白求助帖

楼主(2025-07-13):
刚学习没多久,自己用嘉立创EDA画过一些小板子,tps5450降压,51板子之类的,最近想找个项目试试,求推荐(电机驱动?)还有想问问pcb 4层板怎么去做

楼主:
还有没有什么建议,指点一下

网友A:
和两层的一样,比两层的简单

网友B:
中间两层一层地一层电源,顶层底层走线,比双面板简单。

网友C:
四层板的话,在层叠管理器里面增加两层(一个GND,一个电源层,当然也可以把电源层换成信号层,其余铺地)。

网友D:
电机驱动可以用tmc5240,tmc2209
四层板铺线是算简单的,困难的是电源的摆放和信号的隔离。要优先考虑顶层走线,底层少走(反着来也行)。2,3层是内电层,负责走电源和地层,在内电层非必要不走信号线,对于不同电源,模拟地和信号地之间都要做好隔离、差分信号之间要通过等长布线消除影响,外部信号进入可以加磁珠,小电阻等
还有就是,如果层叠结构是 顶层-地-电源-底层 的话,顶层可以不铺地

网友E:
多做几个2层的项目,再去看项目的事,否则会让你失去信心。

网友F:
与双面板一样画,中间两层线路最好不是电源线放置信号线为主。

楼主(2025-08-23):
引用 网友D:
电机驱动可以用tmc5240,tmc2209
四层板铺线是算简单的,困难的是电源的摆放和信号的隔离。要优先考虑顶层 ...

感谢感谢

网友G:
可以去嘉立创开源平台搜索一下,有很多开源工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