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做逆变电路

楼主(2025-07-14):
第一次接触单片机,我们想用51单片机配合IGBT做一个直流变交流的逆变电路,能够控制频率和电压,卡着了,求助

网友A:
网上搜“inverter reference design”,大把的现成方案。

网友B:
你用什么型号的51? 我用STC的51倒是不错,使用STC32G12k128这个32位内核的,PWM时钟144MHz,输出3相互补带死区的PWM,驱动一个三相IGBT半桥模块,直接做变频器驱动220V或380V交流电机,或经过LC滤波做交流电源输出(低压直流电输入要先升压到310V母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