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软件滤波的角度,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将干扰的工频信号滤除?

楼主:
最近做一款微波产品,发现微波感应信号会受到工频信号的干扰,频率大致是50Hz
硬件上已经做了很多努力,没办法解决,现在只能从软件滤波角度入手
以下分别是受干扰的采样信号和正常的采样信号
不能作限幅滤波处理,因为微波响应的依据是前后两次采样数据的差值,差值达到某一基准视为探测到移动信号

受干扰信号

受干扰信号

正常信号

正常信号

网友A(2025-07-15):
你都微波了,随便放一个pF级别的耦合电容就把工频信号滤掉了,pF级电容对于微波来说就是阳关道,对于工频就是不可逾越的喜马拉雅山。你的现象明显是检波后处理电路PCB布线有问题引入了工频。

网友B:
滤波,是将频率(频谱)不同的干扰滤除,你同频干扰,是没有办法用滤波器滤除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滤波,是将频率(频谱)不同的干扰滤除,你同频干扰,是没有办法用滤波器滤除的。

你看他的图X轴是20ms/div,显然丈育把“工频”写成“共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看他的图X轴是20ms/div,显然丈育把“工频”写成“共频”了。

我是文盲谢谢回复

网友D:
条件是什么呢,如果已经取到数据,在电脑上处理,那有点简单用MATLAB之类搞个带阻滤波器不难。如果单板机上,最好用楼上沙发的方法,否则用FFT 剔除50Hz点的值,再IFFT回来,这个效果不好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他的图X轴是20ms/div,显然丈育把“工频”写成“共频”了。

那就是楼主的问题,误导我,让我得出错误的结论。

网友E:
好歹搞个高频环节,比如高频变压器,工频就过不去了。或者把系统阻抗降下来,比如50欧也可以解决。

网友F:
建立数据队列可能好用  只要数据队列够长应该会稳定
/////////////建立数据队列 计数平均值///////////////
/*!
        说明:建立数据队列 计数平均值; 建立全局数据求和 先减去数据 在加数据在求平均数
             target:结构体定义对象
            data:新的数据
*/
void DataFlowRecordFast(SAD_DataFlow* target ,u16 data)//记录数据
{
        u8 i ;
        i = 0x7f & target->Sign;
        target -> SumDataADC = (target -> SumDataADC)  - (target -> DataFlow [i]) ;
        target -> DataFlow [i] = data;
        target -> Sign++;                i++;
        if(i >= ADDE_DataFlow)         {target->Sign = 0x80;}                // 数据等0x80,表示数据填充1周,当数据有效;
        target -> SumDataADC = (target -> SumDataADC) +  data;
  target->DataADC = target -> SumDataADC / ADDE_DataFlow;
}

////#define ADDE_DataFlow  15
////typedef struct
////{
////        u8 Sign;                                                                                         // 数据记录标号  Sign 高位为数据有效标记位,为1 数据已经填充一周。
////        u16 DataFlow[ADDE_DataFlow];  // 记录相关数据
////        u32 SumDataADC;                                                          // 当前数据相加后的结果
////        u16 DataADC;                                                                  // 数据有效值
////} SAD_DataFlow ;                                                                 // 记录AD数据转换结果

网友G:
楼主这个不像微波信号吧,看正常信号波形,频率低于50HZ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不像微波信号吧,看正常信号波形,频率低于50HZ了

有可能是楼主对什么叫微波信号进行了错误的理解。

网友H:
最好连个方案同时做:
1.采样速率为100Hz的完全整数倍,且基本同步。
2.采用卡尔曼滤波。

网友I:
微波的频率范围是300MHz至300GHz,对于工频50Hz干扰,应该是几乎没有影响的,除非这个干扰的能量非常高,那也有皮法电容就轻易滤掉了啊

网友H:
对不起,你的标题和内容有点不一致,所以大家的答案没法让你满意。
在高频里有50Hz的载波,对于你的系统是正常的,没法“过滤”,
你只能提高你供电部分整流后的滤波电容和整流部分的滤波电感,并增加共轭电感,以隔离高频和工频的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