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带硬件USB的STC8H要注意的一点问题

楼主:
STC8H系列的型号众多,大家在使用时候要特别注意。最好的做法就是使用某个型号时,先细看芯片手册,
并把这个型号熟悉一遍,否则有时会遇到你想不到的问题。
今天要说的的是,我们每人一般都会有一个习惯性思维,都以单片机带硬件USB,就可以用尽USB的功能,
启用USB模块呀,或是进行USB模式烧录,都是应该行得通的。但其实不然!
对于STC8H系列的芯片,不是所有的型号都这样。你先看看官方的STC8H2K系列的特性表:

你发现了没有?这款STC8H2K17U本身带硬件USB,但不支持USB模式烧录!

而该系列的其他两种型号均支持USB模式烧录,我也不懂,这是为什么。
各位大神,你们知道是什么道理吗?

网友A(2025-07-18):
MCU芯片制造同样躲不开良率问题,当侧封过程发现芯片主体功能正常,外设部分有瑕疵,不必废弃,另命名一个分型号,封闭无效模块。MCU实际应用中通常不会所有功能都用到,例如串口、ADC、PWM、USB等。

网友B:
你发现了没有?这款STC8H2K17U本身带硬件USB,但不支持USB模式烧录!

8H2K17U只能用串口下载
牺牲了只用一次的USB ISP功能,多释放了5K的Flash空间给用户!纯纯的让利!
8H2K17U   不可以用自带的USB直接下载,出厂时系统区没有支持USB通信的程序
8H2K17U 有USB功能,只是系统区没装USB下载/仿真系统程序
不用 USB 功能,就可以 UCap 不外接电容
   用 USB 功能,就需要 UCap 外接电容 0.1uF的电容

网友C:
STC8H2K17U,是可以用USB直接烧录的,我用的是SOP16引脚的这个,要注意的是尽量不要接地下拉,要经过100-300R电阻再下拉,对比早期的规格书,发现最新的规格书第3项(USB库函数……)有详细说明和原理图,你可以查看一下,再检查你的模块是不是有其他错

网友C:
楼主,STC8H2K17U我刚好也在用,自己按官方的原理图画的,对比了一下,最新版规格书和去年的规格书,新的STC8H规格书有原理图和详细说明,规格书现在最新的是STC8H-20250714,在第3项--3.USB闸函数使用说明……这里,3.1就有原理图。。我发现STC的烧录平台资料还是很全的,现在最新版本是“AiCube-ISP-v6.95Z”,当然如果想加入显示屏和电流电压显示,可以参考我的个人页面里的主题“自制USB双串口带电流显示”,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D:
STC8H2K17U我也准备用,希望多多交流

网友E:
带USB的单片机首选沁恒,选什么STC

网友F(2025-09-16):
引用 网友E:
带USB的单片机首选沁恒,选什么STC

沁恒价位比STC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STC8H2K17U我也准备用,希望多多交流

用STC8H2K17U,还不如用STC8H8K64U,STC8H8K64U 容量更大

网友G:
怎么说呢?
STC8 系列 不管是 H 还是 G 或者 A,  全都支持USB下载,哪怕本身 不带硬件USB,依然可以USB下载。唯独 17K Flash 的不支持。
所以,STC8H2K17U 不支持USB下载,关键原因不是他的USB怎么样,而是因为它是 17K 的 Flash.

最后,沁恒价位并不比STC高,就STC带硬件USB的系列和 WCH的 55x系列横向比较的话,你应该发现两者价位其实相差不大。而且不管是稳定性,还是寄存器的分配,以及对8051的极限潜力发掘,WCH都比STC做的出色。要说STC对比WCH的优势,反而应该是 WCH所没有的不带USB的产品价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