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的EEPROM问题请教

楼主(2025-07-15):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OneWire.h>
#include <DallasTemperature.h>
#include "GetTem.h"
#include "DisDig.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Globals.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E2PROM.h"

KEYRETURN event;
float Value;
bool isFTemp = false;

//蓝牙现在最多只能发几十字节
void setup() {

  htm1640_init();   //初始化

  SensorInit();

  ButtonInit();

  init10msTimer();

  EP_Init();

  isFTemp = LoaderTemp();
  FTempFlag = (isFTemp == 1) ? 1 : 0;

  clear();

  LedOff();

  delay(50);

}

void loop()
{

  Temp = GetTemperature();
  Value = FTempFlag ? CTTransFT(Temp) : Temp;
  ShowTemp(Value);
  CheckTime();
  PressOn();
}
void PressOn()
{
    KEYRETURN Key = GetKeyvalue();

    switch(Key)
        {
            case S_KEY:
                // 处理短按事件
                HandleAct();
                if(LowLightFlag == 1)
                {
                    setBrightness(1);
                    LowLightFlag = 0;
                    break;
                }
                TemperatureAct();
                break;

            case L_KEY:
                // 处理长按5秒事件
                HandleAct();
                setBrightness(1);
                FTempFlag = !FTempFlag;

                SaveTemp(FTempFlag);
                break;

            default:
                break;
        }
}

#define EEPROM_SIZE   512
#define TEMP_ADDR     0
void EP_Init()
{
  Serial.begin(9600);
  EEPROM.begin(EEPROM_SIZE);
}

bool LoaderTemp()
{
  byte UnitFlag = EEPROM.read(TEMP_ADDR);

  return (UnitFlag == 1);
}

void SaveTemp(bool Unit)
{
  EEPROM.write(TEMP_ADDR, Unit ? 1 : 0);
  EEPROM.commit();
}

各位大佬,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我使用EEPROM要存储温度单位标志时,在断电重新开机后会闪现出之前存储过的数据。这种情况是使用EEPROM之后才会出现的。

网友A:
你的缓存变量使用前要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