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与电工无关的问题

楼主(2025-07-15):
我做了个6位数码钟,用的是"8"字缕空的面壳,加很多个LED,来代替数码管。如图1

图1

图1

但成品出来有个问题,LED点亮后是一个很明显的点,有无遮光都一样。可以说是不忍直视了(图2):

问题来了:“8”字槽中要填充什么样的材料,才能让LED的光均匀从槽中透出来?
或者,用什么样的遮光罩,才能亮成LED数码管这样(图3):

希望有相关知识的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磨砂膜,扩散膜,均光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砂膜,扩散膜,均光板。。。。

是3个都要,还是只要其中之一?

网友B:
周围用不透光材料,只有笔画处镂空,上面加一层遮光层,出来的就是完整的笔画了.而且遮罩不能太矮,太矮就只能看到点,还有LED不能用太高亮的LED,不然高亮的总会看得到看到中间LED亮的清楚.

网友C:
在塑料中加入塑料散光粉,一般都是这处理的,它并不是单纯的磨砂效果,塑料散光粉有把光散开的效果
但如果你是现成的东西,那确实没什么好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周围用不透光材料,只有笔画处镂空,上面加一层遮光层,出来的就是完整的笔画了.而且遮罩不能太矮,太矮就只能 ...

镂空高3mm,LED用的是0805的红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塑料中加入塑料散光粉,一般都是这处理的,它并不是单纯的磨砂效果,塑料散光粉有把光散开的效果
但如果你 ...

有没有什么方法,比如灌胶之类的可用?

网友D:
填充散光材料

网友E:
网上有各种尺寸,何种厚度,各种透明度的匀光板,匀光膜,都是可以起到匀光的作用,支持定制。我这里有一个仪器,指示灯是一个灯条,灯条两端是同色的LED,就是先在灯上覆盖高透明亚克力板做灯罩,然后外面再覆盖一层匀光膜。

网友F:
最简单的,就是用磨砂玻璃贴纸试一下效果,某一个宝也就2元包邮很大一块,但是得等快递,要是周围有玻璃店,问问有没有,要点边角料就可以试试效果了。

网友G:
用磨砂过的透明材料会好点,

网友H:
类似的散光材料,可以试试热熔胶,或者硅胶706也是半透明的。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I:
你自己缺少了像素的概念:对于8段LED显示,特别是大尺寸的,可不是每个笔画一个LED,应该是一排LED,并且,这些LED如果“看上去”不是笔画,则需要前面网友说的,需要通过磨砂的亚克力让他呈现为连续的笔画,否则就是你这样子了。
像素就是看上去是一个笔画,其实是非常多的小点,在一定距离看上去是连续的。则个单点仅仅叫像素,不叫笔画

楼主:
有什么好用的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有各种尺寸,何种厚度,各种透明度的匀光板,匀光膜,都是可以起到匀光的作用,支持定制。我这里有一个 ...

是可以试一下。网购一张回来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就是用磨砂玻璃贴纸试一下效果,某一个宝也就2元包邮很大一块,但是得等快递,要是周围有玻璃店 ...

多谢!是可以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方法,比如灌胶之类的可用?

灌胶也要有散光粉才行,不然只会让光透不过来,光并不会均匀分布的,你可以用一张白纸盖上去试一下就知道了
我们买的数码管中,有的也是灌胶的,它的也是有散光材料在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自己缺少了像素的概念:对于8段LED显示,特别是大尺寸的,可不是每个笔画一个LED,应该是一排LED,并且, ...

这些段的空间尺寸并不大,只是比常见的0.56寸数码管大一些,比0.8寸的略小一点点。
按你的说法,我每个段里要放下多个LED,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类似的散光材料,可以试试热熔胶,或者硅胶706也是半透明的。不知道能不能行

热熔胶不行,可能是我家的不行?
看上去是透明的,加热后再注出,冷了就变成白色微透明的了,光透过来的很少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灌胶也要有散光粉才行,不然只会让光透不过来,光并不会均匀分布的,你可以用一张白纸盖上去试一下就知道了
...

多谢!买了张均光膜试试,如果不行,可能要试一下水晶胶+散光粉来灌了。
或者半透的翻模硅胶也试试。

网友J:
在胶里面掺铝粉。

网友K:
不是特殊字符或特殊尺寸没必要自己搞,各种颜色和尺寸的数码管有的是,也不贵。何必折磨自己。就算搞成了也新鲜不了几天就扔一边吃灰去了。

网友L:
盖上一张白纸都可改善很多,用打印机的A4纸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特殊字符或特殊尺寸没必要自己搞,各种颜色和尺寸的数码管有的是,也不贵。何必折磨自己。就算搞成了也 ...

对对。
我这个是56灯的,6个7段+2组秒点,+10个小数点(上下两排),
整屏是查理复用的连接方式。

市场上没有找到相同的,所以就自制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L:
盖上一张白纸都可改善很多,用打印机的A4纸

白纸对非白色光有过滤效果,出来亮度低了。
最重要的亮点问题并不能完全去除。。

网友M:
如果家里电脑机箱有灯条的看看就知道了外面都会有一层均光板

网友N:
引用 网友K:
不是特殊字符或特殊尺寸没必要自己搞,各种颜色和尺寸的数码管有的是,也不贵。何必折磨自己。就算搞成了也 ...

科技提倡的就是要有创新,有了自己的构思,再加上多动动手,虽然过程中是繁琐了些,但结果就是有兴嘻不一样……

网友O:
无非是柔光和散光。
各种显示屏,现都是LED背光,也就是点光源,但都可整屏看不出点。
所以,可借用此背光的相关材料和技术进行改进。
比如将LED发光面刮花后盖上白纸再让LED离纸远一点.........

网友P:
引用 网友I:
你自己缺少了像素的概念:对于8段LED显示,特别是大尺寸的,可不是每个笔画一个LED,应该是一排LED,并且, ...

学到知识了,感谢

网友Q(2025-08-26):
发光管和面板之间的距离放远点

网友R:
LED反着装加磨砂膜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