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6的协议解析?

楼主(2025-07-15):
我截取了原单片机发给lcd的数据,截取了iic数据,可是看不明白协议,也看过了pcf8566的手册,还是没看明白。7c  f0  5  0  58  58  0  6b  0  10  2f  1b  1c  1e  0  8  0  0  0  0  b  c7  0  a0  5  15  0  6  60  0  2  f1  61  81  c0  0  0  0  0  0  0  7c  f0

7c  d8  70  78  0  0  73  73  73  0  2f  1e  1  95  8  8  8  0  1  4  8b  c6  87  7  0  4  0  0  0  0  2  f1  c0  28  0  0  0  0  0  31  80  7c  d8

上面是我截取的数据。7c是芯片地址,后面的f0 或d8是什么?以及后面的都怎么是什么?

网友A:
芯片地址后面的第一个是寄存器地址呀!在往后的是数据了

网友B:
还是要把协议看明白,要不然,到底是程序逻辑有问题,还是协议驱动有问题,不好判断;

网友C:
LCD 可能是显示的数据

网友D:
用通用的IIC协议去分析它,比如:
7C=设备地址+R/W指令,LSB=0,应是写入模式
F0=某种配置或控制
5和其之后的应该是目标的REG地址或数据了
具体还要结合硬件连接和LCD的逻辑表,才有可能完全解析这个数据包

网友D:
DeepSeek分析如下:

根据PCF8566的I2C协议规范分析,该数据包呈现以下关键特征:

1. 地址与指令结构
‌起始字节7Ch‌:符合PCF8566的7位器件地址0x3E(7Ch右移1位),最低位0表示写操作
‌控制指令F0h‌:可能对应显示RAM配置命令(典型指令范围E0h-F0h用于设置显示位置和模式)
2. 数据传输特征
‌自动地址递增‌:05 00序列表明设置显示RAM起始地址为05h,并启用地址自动递增模式
‌显示数据段‌:58 58等双字节重复数据可能对应特定LCD段码的写入(PCF8566支持每地址2字节数据)
‌配置参数‌:08 00可能配置背极驱动模式(4背极典型值)
3. 协议合规性
‌时序完整性‌:起始信号(7C)后持续传输数据,末尾重复7C F0可能为STOP条件前的地址重确认
‌数据有效性‌:所有数据均在SCL高电平时保持稳定,符合I2C协议规范
‌无NACK响应‌:未出现非应答位,表明从机正常接收数据
4. 异常点提示
‌非常规指令‌:F0h非标准配置指令(手册推荐初始化使用C8h)
‌冗余传输‌:末尾重复7C F0可能为误操作或特殊功能触发
建议对照PCF8566数据手册确认F0h指令的具体功能定义,并检查硬件连接是否导致信号反射。典型初始化流程应包含偏置设置(0xC8)和显示模式配置(0x90)
你参考一下。